关于单作用弹簧气缸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23-08-23):
公司想着做气缸了,目前自己拿了个机械手册在翻着。我这个是预缩型气缸,有点疑问想请教下大家:
1、气缸复位时需要考虑气缸的启动压力吗?就是说需要考虑弹簧复位的终点压力需要大于气缸启动压力换算成的压力吗?
2、普通双作用气缸启动压力一般是多大?手册上是0.15MPa,SMC手册是0.05MPa。

网友:
??现在从零开始做气缸,你老板准备投资多少

网友(点评):
不算从零吧,公司有液压缸板块,常规的加工都能做,主要是不做标准气缸,都是汽车行业的订制的

网友(点评):
现在都这么卷了还进入这种完全成熟的行业。。。一般都是说0.05MPa甚至更小,应该是不大于。0.15MPa就是1.5bar了,太可怕了这个。这么从头开始可不是办法。就算是招成熟的工程师,都不能保证质量都是问题。有专机吗

网友A:
招一个这方面的工程师过来吧,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招一个这方面的工程师过来吧,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没有可能性,业余做做,不是主业只是现有客户有这个需求,找我们

网友(点评):
你们倒手去气缸厂定制就行了。你们出安装尺寸就行了

网友:
单作用气缸如果非标设计,只需要考虑弹簧F1,F2 两个力值哪个是客户需要的,以这个这基准就可以了,

气缸无压情况下,弹簧F1,使气缸复位绝对没有问题的,这点可以忽略不计,

启动压力要靠虑弹簧前置还是后置,活塞承受气压的面积(推力)大于弹簧F2的力,就是最小启动压力,*安全系数.

双作气缸缸径越小启动越力越大,这与你们做液压是一样的,流质不同;公式套用计算一下.

网友B:
有你自己设计这时间,你直接找SMC定制一个还更便宜,你要算算你们的人工成本(设计、制造、安装)还有试错成本,绝逼比定制一个贵了。

网友(点评):
形状奇特,找SMC也得模具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你自己设计这时间,你直接找SMC定制一个还更便宜,你要算算你们的人工成本(设计、制造、安装)还有试错 ...

当然最主要是,我想自己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最主要是,我想自己玩玩

自己想玩,这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