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2

楼主(2023-08-23):
这是近期同事为老外设计的一套管道输送设备上,涉及到的计算,忽略管道滑动,做纯滚动。

网友A:
所有摩擦都忽略的话就是能量守恒,势能转化成动能,和斜面角度没关系【mg(H-h)=1/2mv^2】

网友:
重力势能转换成动能啊,如果 从H位置初速为0开始往下滚,且不考虑摩擦力的影响,m*g*(H-h)=0.5*m*V2*V2

网友:
知识有限,建议尝试能量守恒,高度差的能量 - 损耗的摩擦功 = v2的动能。倘若初始速度为0的话

网友(点评):
我用能量守恒做了计算,再结合冲量定理,算出到后端尼龙垫时的缓冲载荷。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们都知识有限,共同学习进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摩擦都忽略的话就是能量守恒,势能转化成动能,和斜面角度没关系【mg(H-h)=1/2mv^2】

还和初速度,管子壁厚的转动惯量等有关系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专业回复,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场做设备调试时,管道爬过h后,后面一段又是一段斜向下的斜坡,管道再次加速,到末端冲击很大,管道发生跳跃回弹。我是这样认为的,搞设备设计理论基础和经验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和初速度,管子壁厚的转动惯量等有关系

小白问,这个和管子壁厚的转动惯量啥关系?

网友(点评):
从使用形式来说,和管壁厚以及转动惯量没关系。

网友(点评):
看来物理都忘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