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孔公差问题

楼主(2023-08-23):
板子A上圆周方向均布16个直径6的孔,孔公差为H8板子B安装有两个分度销,要同时插入板子A上面的两个孔;
两个分度销之间的圆心角为135度,分度销头部直径公差为e7,

问题:这两个板子上的孔位置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保证能同时插入两个孔?
主要是均布和圆心角之间公差怎么定吧?

网友:
我们一般是一个圆孔  一个腰孔  相对位置没有公差要求

网友:
配作,,,,,,

网友(点评):
这是最简单粗暴。如果批量建议图纸给出位置度,孔给出公差

网友:
按公差带可以计算出来吧。直接标孔位置度

网友A:
小批量的话 是配做,要是大批量的话,要给出位置度公差,

楼主:
|13772012691发表于 08-23 17:50按公差带可以计算出来吧。直接标孔位置度
位置度多少合适呢?

网友:
具体怎么设计和计算,可以参考我的一篇文章,希望可以帮到你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NDAyMzgyOQ==&mid=2648672840&idx=1&sn=159782eb20cd393c1f36dabb9dc86c56&chksm=f3aae732c4dd6e245ddc0c229c6dea41a745c2479e31843105dd54a55928aed06db0f3509ab5#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批量的话 是配做,要是大批量的话,要给出位置度公差,

赞同

网友:
配做或一圆孔一长孔吧,你这个配合度很严,标注位置度公差恐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