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滑台运动时震动原因

楼主(2023-08-23):
机械滑台,滑动导轨,一平,一V形,齿轮齿条传传。滑台工作时震动明显。导轨水平面垂直面都打表,显示运动过程中表针摆动0.1mm。请高人指点原因.

网友:
精度不够,放慢点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双导轨?
导轨自身形状精度以及两个导轨之间的相对位置精度有问题吧

网友:
齿条是拼接的嘛,会不会是拼接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齿轮配合有问题,啮合过程中对滑台产生了导致位移的分力。先把齿轮拆掉,人工推动滑台,看一下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点评):
估计是齿轮齿条的原因,加工误差,没有磨齿,毛刺等等误差。所以先看滑台本身怎么样是对的,然后再加齿轮齿条再看指标。上来就看综合指标不好找问题

网友:
一V一平刮研的怎么样?没有失油吧?

网友:
以上各种可能性都有,一一排查

楼主:
变频降速,增加润滑都做了,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
齿轮齿条造成的!!!去除齿轮,人工推行,排除法

网友:
精度不足,或者调慢速度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也还可以去校核一下电机的惯量,看是否电机减速比选型有问题;试着加大减速比看看

楼主:
12

12

12

12

网友:
电机的控制不好会造成共振异响,不光排查机械部件,电气也要排查

网友:
虽然有点冒犯,但还是想问,电机选型的时候有计算过惯量吗?

网友(2023-10-06):
咬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