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公差比孔公差大很多,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2023-08-23):
请教各位大佬,如图,位置度公差2mm,孔公差±0.1,请问检具要怎么设计?

网友:
销子直径做的比13.9mm要小的多

网友:
ABC三个基准定位,用两个13.9的销,定位销的轴套可以移动,移动的范围只有两毫米,没有直径符号,位置度的范围是2mm的正方形还是圆啊

补充内容 (2023-8-24 12:59):
我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不要被我误导啊

网友(点评):
我好像悟了,感谢大佬

网友(点评):
这解释给力,但是很少见

网友:
有一本书,王延强的 GD&T公差设计,里面有讲检具尺寸公差和待检件尺寸公差的关系

网友:
根据检具量具设计原则,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一个不合品。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应该是检验2个14的孔合格后,再用位置度检具检测位置度。
位置度检具的2个销算法大概是13.9-1.5再加补偿值和加工公差,具体的记不清了。
这本书讲得很透彻《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应用指南》主编 汪凯
里面各类检具设计方法和应用案例
检具量具设计必看之经典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位置度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位置度是这个意思不

位置度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带最大实体要求的位置度可以用固定直径的检具来检,像这个孔应该用直径为11.9的销。具体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上面有关于最大实体要求的一些介绍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14±0.1,取最下限为13.9,13.9-2(偏移量)=11.9(检具)

网友:
刚干工艺的时候设计过量检具,现在忘记球了。好像就是用四楼大侠说的那个书。

网友:
以小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