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输入尺寸后,尺寸并没有保存,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23):
(图片)

楼主:
无论打勾还是按回车都是这样

网友A: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不会是想把他的标注尺寸线保留下来吧?这个是辅助你输入参数的,不会保留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不会是想把他的标注尺寸线保留下来吧?这个是辅助你输入参数的,不会保留

之前我用的时候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呀,这个现象没有规律,有时候就不会保留,
不知道是不是bug,还是我那个选项设置的问题

网友:
边角矩形---添加尺寸(√)

楼主:
|泣月发表于 08-24 15:47<img src="http://data:image/png;base64," border="0" alt="">

打勾

我之前都是回车就可以,默认也支持回车,全是鼠标点击感觉效率很低

网友A:
草图绘制界面,绘制草图前右键,点击添加尺寸,不过试了一下只有矩形和圆能用,说明里写的直线和圆弧也能用,没试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都是回车就可以,默认也支持回车,全是鼠标点击感觉效率很低

“边角矩形---添加尺寸(√)”选项打勾后,画矩形输入尺寸后回车就行,如果回车键无法使用,你看是不是和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冲突了

楼主:
|泣月发表于 08-25 11:02
“边角矩形---添加尺寸(√)”选项打勾后,画矩形输入尺寸后回车就行,如果回车键无法使用,你看是不是和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冲突了

没有冲突,今天试了一下回车就可以了,不用打勾也行,就是这个现在偶尔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对号

不是这个原因,已经解决了,画圆形和矩形时,左侧有个添加尺寸打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角矩形---添加尺寸(√)”选项打勾后,画矩形输入尺寸后回车就行,如果回车键无法使用,你看是不是 ...

谢谢大神,的确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绘制界面,绘制草图前右键,点击添加尺寸,不过试了一下只有矩形和圆能用,说明里写的直线和圆弧也能用 ...

谢谢老兄耐心解答,没用注意左侧

网友:
尺寸一般是随意画好轮廓以后再用尺寸标注来标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