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丝绳夹U型螺栓为什么一定要扣在尾段上

楼主(2023-08-23):
请教钢丝绳夹U型螺栓为什么一定要扣在尾段上?
请问反过来扣为什么扣不紧?

网友:
(ง •̀_•́)ง:;書上有寫明U形螺栓夾在鋼纜尾段才能夾緊嗎!?

网友A:
这本来就是装在尾段上的,不扣在尾段上,那扣在哪里?难道还要留出来一段在哪闲置吗就好像说打脸。。你会疑惑打脸怎么是打在脸上,而不是大腿上吗?

网友:
U型螺栓与钢丝绳接触面是U型的圆弧线接触,夹紧力大一些,更容易夹紧!

网友(点评):
要定期检查螺栓是否松动

网友:
夹铁内侧带钢丝绳防滑槽,,,,,,按图示扣不觉得好,反而有容易松的嫌疑,螺母夹铁应该在图示的上方,扣钢丝绳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装在尾段上的,不扣在尾段上,那扣在哪里?难道还要留出来一段在哪闲置吗就好像说打脸。。你 ...

他说的应该是扣法,u型在绳头上,螺栓在另一侧

网友(点评):
这是表达不清哈哈哈,一般都说把钉子订到木板上,没有说把木板钉到钉子上,一是有个主次的问题,二是有个被打击对象的问题,被打击对象一定是局部受力大的那一个,也就是变形大。那么想尾段变形大还是主体受力大呢

网友:
两部分弧度应该不同,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详细资料研究下。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去研究细节

网友:
lz测试过?拍实物照片来研究下

网友:
我觉得夹紧力都差不多 但是操作起来 手持工具一般都是在螺母一侧 这样可以及时发现绳尾的动作

网友:
扣尾端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