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垫圈防松能力真的很菜吗

楼主(2023-08-23):
GB/T93-1987弹性垫圈,经常看到用93垫圈的螺母松动的情况。我纳闷到底是装配时不认真,还是弹性垫圈的防松能力真的很菜?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场合不对,强烈震动场合?还是买的垫圈质量太菜?

网友A:
看过一个小文章,记得作者说这种弹性垫圈规格在M6以上说实际没有防松效果。不知真假

网友:
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小文章,记得作者说这种弹性垫圈规格在M6以上说实际没有防松效果。不知真假

记者还说旋转急停按钮能提高机床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是大国工匠,不能混为一谈哈哈

网友:
上紧松1/4圈,,,,

网友:
看场合,强震动的地方最好还是用防松垫圈

网友:
不太适合强烈持续振动场合

网友:
我记得有一种说法是,垫片与防松没有有直接的关系。好像还有专门的论文论证过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也一直是我的疑问点,希望有高人说道说道。

网友:
不起作用,只是习惯了,觉得不锁,会松,安慰剂吧;
锁紧后,弹垫平了,不起作用;
没锁紧,弹垫有一定预紧力,但是你没锁紧;当然,你没加弹簧,别人觉得你不专业,所以还是加个吧
这么解释吧:弹垫不起防松效果,但是你螺母松动了,弹簧垫圈能给螺母一定预紧力,补偿一点松动吧,增长点完全松动的时间

网友:
有作用,在振动强烈的地方作用不大。可以上网搜搜相关视频,有做对比试验的

网友:
有比啥都没有强,主打一个成本低,但是真正抗振动防松,又没有其他的强

网友B:
弹垫基本上起不到作用,我现在设备安装全部取消弹垫了,直接用平垫。
这里有一篇2014年发表在制造技术与机床期刊的文章,《弹簧垫圈在高强度螺栓连接中的防松性能分析》
文献结论是: 在 高 强 度 螺 栓 连 接 中 ,弹 簧 垫 圈 所 能 起 到 的 防 松 作 用 不 大 ,甚 至 可 能 会 减 弱 防 松 效 能 。 在 实 际 装 配 中 可 将 其 去 除 以 达 到 节 约 成 本 的 目 的 。

网友(点评):
我是这么理解的,高强度的螺栓一般预紧的要求扭矩太大,弹簧垫圈很容易崩,所以基本不用,也用不了,其实能理解为什么加平垫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用弹垫了,至于弹垫能不能防松我认为是能的,前提是用在普通螺栓震动不强烈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垫基本上起不到作用,我现在设备安装全部取消弹垫了,直接用平垫。
这里有一篇2014年发表在制造技术与机 ...

666  有理有据

网友:
这个文章很好,很有作用

网友:
很好的分析,有理有据,一般使用中,宁愿多使点劲拧紧,也不想增加弹垫,一般工况,还是增加预紧力会比较好些

网友:
跟预计力有关,但是实际操作,没人用定力矩扳手拧

网友:
大振动场合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垫基本上起不到作用,我现在设备安装全部取消弹垫了,直接用平垫。
这里有一篇2014年发表在制造技术与机 ...

又要误导人了,网上早就有测试视频证明这个观点完全错误的

网友(点评):
宁愿相信网上的视频,也不愿意相信有数据的论文?这种论文还不止一篇,版主可以去知网上搜索一下。 另外版主可以看看进口的工业机器人,机械臂本体上有没有用弹垫,有没有用平垫

网友(点评):
你有实测过吗?

网友:
根据合适的工况选择合适的防松方式,否则就不会出各种各样的防松垫圈了

网友:
得看工况

网友:
弹垫这么low的东西为啥要用,去看看机器人的连接部位用不用弹垫,你想考究就用双碟自锁垫圈,其次波形垫圈,要么就直接平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