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的标注为何总是不那么完整?

楼主(2023-08-23):
让我接手一些大型的罩壳类注塑件的设计,这方面我是新手,我特意看了以前同事的图纸,发现图纸的标注,仅仅是标注安装孔,外形尺寸,厚度,至于一些筋板、圆弧曲面,特别复杂的结构特征一概不标注,然后技术要求里注明:“未标注的尺寸及结构特征,请详细查阅3D模型XXXXXXXX”
这种罩壳类注塑件,为啥标注就这么少呢?能否像像机加件,钣金件那样把尺寸都标注全了吗?
另外,假如把曲面,弧线也都标注出来,质量这边是怎样去检验曲面是否合规呢?谢谢!

网友:
复杂的很难表达的

网友:
复杂的曲面 你标注出来用处也不大,你人也检测不出来,一般是 直接三坐标导入三维模型检测

网友:
都是以最后都是以模具开出来,后期不存在尺寸偏差情况,一次确认后续无需检验,况且标注复杂且不易检测,就省却了

网友:
最近我也接触了一些注塑件,结构和尺寸相对繁琐,有的塑料件,手掌大小,如果尺寸全部标注齐全,一张A3纸标注的密密麻麻,反而影响看关键尺寸,所以一般只标注重要的尺寸,孔位距离等,关系到外形,互配性等等,其他不重要的尺寸按开模就可以了,精度也不用那么讲究,100毫米的尺寸按MT6精度上下正负可以偏差0.8左右,而且不重要的尺寸,完全不影响产品功能也可以不检测。

网友:
能标出来的一般都是重要尺寸,标注不出来的估计都是曲面造型类的尺寸了,除非是配合安装面。

网友:
复杂面也有标的(关键的配合面),我们是用三坐标测的。

网友:
看行业   钣金件如果是下料折弯啥的,一般有标;如果是冲压件,除了个别重要尺寸外,其他都不标;模具行业也一样,就转个cad格式,外宽拉下,其他不标;

网友:
你可以标标看看

网友:
三维曲面你怎么标注,单单做个1/36的球面,你要怎么标注,质检要怎么测量
一说起来,一看三维都懂,但就是图纸描述不出来【莫比乌斯带你要怎么用图纸标注描述】

网友:
一句话:没必要

网友:
因为现在玩注塑的普遍是年轻人,也没经历过铸造图的毒打,别说画图能力了,读复杂图纸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干脆抛开老一辈,直接上3D模型就完了。

网友:
我就是注塑行业。 原因和大家说的一样,一个太复杂。一个不好检查,一个没必要。不过大家还漏了一个就是应付客户,标的越多对方看的越多,容易出错。我这一般两种图纸,一种对内一种对外,对外的简单,对内的复杂

网友:
不好标 都是配做的

网友(2023-10-13):
加了拔模以后尺寸都不规则了,不重要的没必要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