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封的问题

楼主(2023-08-24):
有张420X420的纸,想要和照片、菜单那样塑封一下,目的是防潮防污。但是淘宝上塑封最大尺寸是420X297。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实现,硬度最好高一点。

网友A:
京东/拼多多上看,买A2的塑封,然后自己裁剪。尽量不要买太厚,塑封效果一般不太好,到时候还得换个更好的塑封机

网友:
大一点的广告公司应该能弄吧。

网友:
分成两页塑封再贴到一起。

网友:
透明胶带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拼多多上看,买A2的塑封,然后自己裁剪。尽量不要买太厚,塑封效果一般不太好,到时候还得换个更好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亚克力板,就是成本比塑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板,就是成本比塑封高

之前用过亚克力板,第一是反光、刻度印刷难且偏差略大,不清晰,不好用。第二是价格略高。我是要塑封一张420X420标满刻度的纸。

网友: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