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面板安装方式

楼主(2023-08-24):
面板卡入铝型材这是方式能用于承重30kg重物设计嘛?总体尺寸1500*1000*900。铝型材规格是50*50。,面板需要下沉10-15mm,不能齐平。有没有更合理的安装方式

网友A:
直接钣金折弯做个封板啊,用铝型材槽安装

网友B:
可以试试像25*50/30*60这种铝型材,面板下沉,在面板的下方用铝型材角件支撑连接和安装,这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按承重方面,对于你给出的1500*1000的台面尺寸来说不算重;对于稳定性这方面,台面板自重才是关键,所以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内衬做多一层型材架来支撑,那些单靠结构件连接的不够稳固。

网友C:
可以按这个方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钣金折弯做个封板啊,用铝型材槽安装

我也想过,但是被否决了,让再想想。要尽量让整个框架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像25*50/30*60这种铝型材,面板下沉,在面板的下方用铝型材角件支撑连接和安装,这样应该没问题

想过,但是这样的话整个重量又重了,在整个框架轻的情况下,我已经把面板改成PE板,6mm,不知道板厚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这个方式来

这种间隔块满足不了面板低于平面的距离,又要满足整个框架重量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但是被否决了,让再想想。要尽量让整个框架轻

否决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但是被否决了,让再想想。要尽量让整个框架轻

又增加了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间隔块满足不了面板低于平面的距离,又要满足整个框架重量轻

间隔块自己设计就行,型材厚50mm,中间位置间隙按10mm,两边各有20mm余量,板厚最厚4mm,20-4+16.满足下沉10-15mm的要求

网友:
做个亚克力板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