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ulation静力学分析这么做对不对

楼主(2023-08-24):
如示意图所示:件1.支架固定在件6平板上,在件6平板下方的两侧,安装3.导轨,在3.导轨的下方安装4.导轨垫块(用于支撑3.导轨),在3.导轨下方安装滑块,滑块是固定于件5.固定板上
在电机和丝杠的带动下(丝杠和电机被隐藏了)件6实现直线运动,件6的尾端安装的件1.支架要挂一个5.5kg的负载

simulation静力学分析,要分析在件6平板伸出至极限状态下(悬臂悬深长度最大处),件1支架上的重物对平板的受力情况,压弯变形情况,以及件1支架的强度
但是这里面的件2、件3、件4,滑块与导轨和导轨垫块将其设置为不在分析中

我对件5的底面和安装孔、还有件6上面的安装孔,设置约束,在件1的安装孔上设置力5.5kg,网格分析单元数最小,分析情况如有限元分析示意图所示:

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A:
5下面的板是什么,防尘板吗,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从导轨和滑块分开分析,直线导轨并不是刚性的,虽然负载小,但是你这个是单滑块,可以看看直线导轨的规格书,根据相应参数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下面的板是什么,防尘板吗,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从导轨和滑块分开分析,直线导轨并不是刚性的,虽然负载 ...

5号板下面的板和6号板为一体,在移动时,会带着它一起移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号板下面的板和6号板为一体,在移动时,会带着它一起移动的

这个我知道,就是了解下功能,只是看起来很薄,像一个盖板,对整体结构不起什么作用,做分析时可以优化掉

网友:
这种结构刚度较差自重应考虑。

网友B:
这个考虑极限情况就是一个悬臂梁结构,弯矩最大的就是支座处了,所以最薄弱的地方应该是滑块和导轨的配合处。所以应该分析件2和件3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考虑极限情况就是一个悬臂梁结构,弯矩最大的就是支座处了,所以最薄弱的地方应该是滑块和导轨的配合处 ...

滑块与直线导轨选的是上银,但是我没查到这款导轨与滑块用的是什么材质

网友:
件1.支架固定在件6平板上,件6实现直线运动,哪一个才是固定不动的啊。
说得不清楚啊,件几是固定不动,是怎么安装的,极限是什么样子的(运动到什么位置,受力最大),你的描述看不出来。
图上看起来是,6在是运动件,1和5是固定件,其余的是传动支承部分。你的约束,受力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看不出来对不对

网友:
分析这些装配体体 需要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 :简化模型 没有简化直接去分析很容易错误

第二:对配合关系或者连接方式 需要明确 是支撑还是固定 配合处是否有间隙

第三:装配体各个零件 是不是同一种材质 有普通钢材+轴承钢+铝板

看你图片是 都是默认在一起分析肯定不对

滑块和导轨配合是有间隙 的 如果你按照零间隙处理不对

如果你真想学好有限元分析 不建议一上来就用软件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这些学好在用软件分析

网友:
SW静力学分析,你要注意个问题,他自己的形变应力只能做线性的(貌似),出现好几次,SW形变应力没问题,用ansys做形变超出范围的情况。实际情况也是符合ansys

网友C:
5公斤负载没必要分析6平板的变形,我觉得滑块间隙会是最大的机构变形因素,应该优化滑块设计,比如采用双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公斤负载没必要分析6平板的变形,我觉得滑块间隙会是最大的机构变形因素,应该优化滑块设计,比如采用双滑 ...

是双滑块

网友:
我知道你这个是左右并列双滑块,图片上也明显可以看到两条导轨,我说的双滑块是前后串列双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