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折弯尺寸计算方法,谢谢

楼主(2023-08-24):
请教各位大神,想问下390到386.9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已知板厚是1.4,折弯系数是1.7,谢谢

网友A:
1.4的板厚折弯系数1.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的板厚折弯系数1.7吗

是的,折弯一刀是1.4*1.7=2.4

网友B:
没用折弯系数算过,我都是放样中性层

网友C:
你这……要找折弯工好好聊聊。板厚1.4mm 我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非标1.5mm的板。铝板、不锈钢、冷热板折弯应该都有不同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要找折弯工好好聊聊。板厚1.4mm 我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非标1.5mm的板。铝板、不锈钢、冷热板折弯 ...

我们是冷轧板,1.4mm的折弯系数就是按1.7算的,总长度(390+30+61.5)*2-1.4*1.7*5=951(一共折5刀)这样算出来是对的,就是390到386.9怎么算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就是1.5mm的板,用390+1.5-5即可。

网友(点评):
用你的算法就是390+1.4-1.4*1.7*2=386.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折弯系数算过,我都是放样中性层

这个不太懂

网友D:
折弯系数 不是这样算的吧 不是乘法吧,是加法,你去网售搜搜看,一种是折弯系数,一种是折弯扣除,没有用乘法的

网友E:
这个折弯展开,一刀扣除2.4.在8毫米宽下模槽口上折弯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要找折弯工好好聊聊。板厚1.4mm 我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非标1.5mm的板。铝板、不锈钢、冷热板折弯 ...

谢谢,"用你的算法就是390+1.4-1.4*1.7*2=386.64  "原来是这样算出来的,要加一个板厚再去减2刀的扣除,这样算出来就是对的了,谢谢解惑

网友(点评):
每种材料的系数不要,冷板是2.5。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弯系数 不是这样算的吧 不是乘法吧,是加法,你去网售搜搜看,一种是折弯系数,一种是折弯扣除,没有用乘 ...

我们这儿都是这样算展开的,用板厚*折弯系数,算出来展开图尺寸,然后拿下去激光切割的

网友(点评):
那就不知道了,我们这都是一个弯扣除多少,这样算的 ,厚度不一样 扣除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折弯展开,一刀扣除2.4.在8毫米宽下模槽口上折弯成形。

对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