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加工不同工艺能达到的最高精度有多高?

楼主(2023-08-24):
随着工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机床加工在工业生产中愈加重要。作为机床加工重要工具的机床也逐渐演化出诸如车床、铣床、刨床、镗床、钻床、磨床等常见的机床类型。说到各种工艺的机床加工工艺,就不得不提加工精度。这是用来表述产品生产的精细程度,通常是被用做形容加工表面的几何参数。简言之,就是加工精度与公差等级成负相关。即,加工精度用公差等级来表达,等级值越小,其机床加工精度就越高。反之,公差等级值越高,其加工精度越低。
“公差等级”在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为“确定尺寸精确程度的等级,国标规定分为20个等级,从IT01、IT0、IT1~IT18,数值越大,加工精度越低,尺寸允许变动的范围(公差数值)就越大,加工难度随之越小。根据上文所述,IT01说明该零件的加工精度最高,IT18则表示该零件的加工精度等级最低。一般而言,厂矿机械属于IT7级,农用机械属于IT8.
根据产品零部件的功能不同,所需要达到的加工精度也不同,工程师所选择的加工工艺也不会相同。 这一点极其考验CNC机床加工工厂的加工实力和工程师的专业经验。

IT公差等级表)
1-车床加工 。一般都进行车削工艺加工,即车刀在平面内作直线或曲线移动的切削加工。 车削加工一般对工件的内外圆柱面、端面、圆锥面、成型面和螺纹等部位及逆行加工。 车削加工精度一般为IT8-IT7,表面粗糙度一般为1.6μ~1.8μ。
小编提示您,即便是车床机床加工,也分为粗车、半精车和精车、高精度车床加工等好几种分类。
其中:
A-粗车加工。讲究在不降低切速的条件下,采用较大的切削深度&大的进给量以达到提高车削效率的目标。但是粗车加工的加工精度仅能达到IT11,表面粗糙度为Ra20,即10μm左右。
B-半精车和精车加工。此种加工工艺则尽量采用高速且较小的进给量和切削深度。 加工精度一般可达到IT10-IT17,表面粗糙度一般为Ra10,即0.16μm
C-高精度车床加工。一般采用高硬度的金刚石车刀刀具来加工有色金属件,加工精度可到IT7-、IT5左右,表面粗糙度一般为Ra0.04即0.01μm。这种车床车削加工工艺被成为”镜面车削“
2-铣削加工。铣削指使用旋转的多刃刀具切削工件,是非常高效率的加工方式。一般适用于加工平面、沟槽、各种成形面(比如花键、齿轮和螺纹)等。按照铣削时主运动速度与工件进给方向的相同或相反性,铣削又可被分为顺铣铣削、逆铣铣削。
铣削加工可以在卧式铣床、立式铣床、龙门铣床、工具铣床 以及各种专用铣床上进行,对于单件小批量生产的中小型零 件,以卧式铣床和立式铣床最为常用。
铣削的加工精度一般为IT8-IT7,表面粗糙度一般为Ra6.3,即1.6μ左右
其中:
A-粗铣时的加工精度为IT11-IT13,表面粗糙度为Ra5,即20μm;
B-半精铣时的加工精度为IT8-IT11,表面粗糙度为Ra2.5,即10μm;
C-精铣时的加工精度为IT16-IT18,表面粗糙度为Ra0.63,即5μm左右。
3-刨削加工。这是一种用刨刀对工件作水平相对直线往复运动的切削加工方式,主要被用在零件的外形加工上。刨削类机床常用的有牛头刨床、龙门刨床等。刨削加工可以 在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上进行。单件小批量生产的中小型零件通 常多在牛头刨床上进行。
刨削加工精度一般可达IT9—IT7,表面粗糙度为Ra6.3,即1.6μm。
A-粗刨加工精度可达IT12—IT11,表面粗糙度为25,即12.5μm。
B-半精刨加工精度可达IT10—IT9,表面粗糙度为6.2,即3.2μm。
C-精刨加工精度可达IT8—IT7,表面粗糙度为3.2,即1.6μm。
4-磨削加工。 磨削是一种用磨料、磨具切除工件上多余材料的加工方法,属于精加工,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行业中。 磨削加工通常用于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精度可达IT8-IT5甚至更高,磨削加工的表面粗糙度为Ra1.25,即0.16μm;
A-精密磨削表面粗糙度为0.16—0.04μm。
B-超精密磨削表面粗糙度为0.04—0.01μm。
C-镜面磨削表面粗糙度可达0.01μm以下。
5-钻削加工。这是孔加工的一种基本方式。钻孔通常在钻床、车床、镗床或铣床上进行。
钻削加工的加工精度一般较低,通常只能达到IT10,表面粗糙度为Ra12.5,即6.3μm,在钻削加工之后通常会配套使用扩孔、铰孔等操作来辅助完成半精加工、精加工操作。
6-镗削加工。这是一种使用刀具进行扩孔或其他圆形轮廓的内径切削工艺,通常应用于从半粗加工到精加工之间,采用的刀具一般为单刃镗刀或镗杆。
A - 对钢铁材料的镗孔精度一般可达IT9—IT7,表面粗糙度为2.5—0.16μm。
B-  精密镗削的加工精度能达到IT7—IT6,表面粗糙度为0.63—0.08μm。

大家还想了解其他机床加工工艺所能达到的最高精度值吗?可以联系小编,小编为您详细介绍相关信息呢!

网友A:
车床 半精车 粗糙度到1.6有点难,数控车精车到1.6都有点难

网友(点评):
精车到1.6没问题吧。

网友:
现在还有更高精度的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 半精车 粗糙度到1.6有点难,数控车精车到1.6都有点难

看材质的吧

网友(2024-01-09):
C-精铣时的加工精度为IT16-IT18,是不是多打了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