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显示这样?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24):
模型有时候会显示成这样,局部的,目前只能重启软件,才能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
让你看清楚里面啥都没有

网友:
显存 不够了。关掉其他图

网友:
配置不够了,升级配置;或者升级软件版本,新版本优化会好一点

楼主:
|张慧军zhj发表于 08-24 16:53显存 不够了。关掉其他图
只打开一个装配体,里面零件也不多

楼主:
|画图还是画图发表于 08-24 16:54配置不够了,升级配置;或者升级软件版本,新版本优化会好一点

3060显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60显卡

取消薄壁件钣金优化显示。应该是2023版本的显示BUG。
打开一个零件,工具-选项-显示-在带边线上色模式下的边线显示,消除隐藏线,不要打勾“为薄壁零件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薄壁件钣金优化显示。应该是2023版本的显示BUG。
打开一个零件,工具-选项-显示-在带边线上色模式下 ...

我是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薄壁件钣金优化显示。应该是2023版本的显示BUG。
打开一个零件,工具-选项-显示-在带边线上色模式下 ...

按照你的修改了一下,有效果,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出现之前的问题,谢谢大神

网友:
我用的是23版本,也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只要点一下红绿灯就好了,不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