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长怎样计算?

楼主(2023-08-24):
用AT20的带轮传动!知道两个带轮的齿数Z1和Z2,两个带轮的中心距D,那么它的皮带长是多少呢?需要预留张紧的长度吗?那么要预长多少!谢谢大神们

网友:
同步带长度就是节圆长度,考虑张紧留余量

网友:
草图画出同步带轮的节圆,然后测量一下长度就是同步带长度,一端做张紧结构就可

网友:
http://www.gaigibelt.com/competitiondetail/id/424.html
在一些同步带的厂商官网上就有这种计算界面,直接输入参数就行了

网友:
建议查看机械手册详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