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轮是光轮作用是什么或者好处是什么?

楼主(2023-08-24):
我看到一个传动结构是:主动轮是带轮!从动轮是一个光轮(就是没有齿的)!这样的带动输送方式跟正常的两个带轮通过皮带连接起来!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网友:
我还以为你说链轮呢

网友:
看不懂说的是什么

网友:
是什么带

网友:
对皮带本身的张紧力有一定缓冲,能让主动轮的轮齿使用寿命延长一些

网友:
磨床上一般用这种结构比较多,主要是遇到过载的时候,让皮带打滑,来保护电机和机械部分

网友(点评):
除正时皮带,这就是带传动的特点。

网友:
光轮比齿轮制造起来更容易,成本低吧

网友A:
这种结构我用得多。
在很多应用中就优先采用光轮,如果光轮达不到才采用槽轮。成本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多楔槽轮加工难度大,质量不好控制。光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加工成本也低很多,质量也好得多。特别是批量产品优势太明显。

网友:
可以

                                                                                                    sdzhdy.com

网友:
啮合型带传动和摩擦型带传动的对比

网友:
(๑•̀ㅂ•́)و✧:;过载可以打滑

网友:
保护电机跟皮带吧

网友:
什么平带轮?同步带还是多楔带?

楼主(2023-12-28):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我用得多。
在很多应用中就优先采用光轮,如果光轮达不到才采用槽轮。成本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多楔 ...

那你的光轮直径是怎样定的?、

网友:
老外的设备,链传动很多尾轮都是光轮,而不是链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