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相对运动,但是两个件不能有间隙,有办法干预吗

楼主(2023-08-25):
理论来说,运动必然是间隙配合,但是现在场合要用到横向无间隙又要相对运动,头痛,有没有大佬有办法,只要干预它的横向移动的间隙就行

无间隙运动的结构有吗,或者说有防止或干预运动的横向间隙问题

无间隙运动的结构有吗,或者说有防止或干预运动的横向间隙问题

网友A:
你这问题我看不明白,你这图像是要旋转?怎么说横向移动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我看不明白,你这图像是要旋转?怎么说横向移动间隙

图中的两个零件会有20°左右的摆动运动,我说的横向移动就是间隙配合的一点点移动间隙

网友B:
一点点是多少?1丝 2丝都不行么?
那你另外做其他机构去保证铰链的轴向移动呢

网友:
用轴承做铰接,可以预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两个零件会有20°左右的摆动运动,我说的横向移动就是间隙配合的一点点移动间隙

可以转换思路,在不允许移动的另一端设置浮动接头转接一下然后把不允许横向位移的位置限制死行不

网友:
做一个根轴,轴肩顶住旋转部分的轴承内圈,另外一边做一个端盖也顶住旋转部分轴承的圈,同时轴和端盖互锁;

网友:
要求不高就在两侧间隙内加圆垫圈。要求高就两侧加角接触轴承,然后用可调轴环顶住。

网友C:
也没见你标尺寸,不知道能不能装轴承
中间轴用轴承约束,两边用螺母紧固【又能转动,又能保证横向间隙】

网友:
两边垫铜皮,用塞规控制涧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点是多少?1丝 2丝都不行么?
那你另外做其他机构去保证铰链的轴向移动呢

1丝也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见你标尺寸,不知道能不能装轴承
中间轴用轴承约束,两边用螺母紧固【又能转动,又能保证横向间隙】

能装外径小于14mm的轴承

网友:
中间轴加两个卡簧固定控制间隙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高了

网友:
你这么高的精度,靠一个铰链去保证,你觉得可靠么?
铰链本身就是旋转副,你用旋转副去保证平移精度是不行的。
精度这么高,只能另外做机构去保证,用止推轴承去做

网友D:
为啥不能有间隙呢?为了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能有间隙呢?为了密封?

简单讲就是另一端有杠杆,有间隙后就有角度位移,杠杆会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两个零件会有20°左右的摆动运动,我说的横向移动就是间隙配合的一点点移动间隙

在图上用箭头,标注来说明运动方向

网友:
用关节轴承吧

网友:
你这描述的,不像是干机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