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下图案例中重复定位精度为何如此计算

楼主(2023-08-25):
如图所示,(案例来自雅科贝思样册)这个取放案例中,4行5列,20个圆筒,要求位置度0.20,,为何重复定位使用0.2除以6  这个6是怎么来的,还有后面的分辨率为何又是除以10  小弟实在没弄明白,还请知道的前辈不吝赐教
顺带问一下关于重复定位精度我个人的一点困惑的地方,它的定义是下面3种情况都包含,还是只包含了其中一种  :1 必须从A到B 然后不停的重复A到B    2 从A到B 以及从B到A 这样来回不停的重复    3 从A到B  再从B到C  C到D。。。。只要走的距离是一样的,就属于重复定位精度
大家看下  上面三种我的描述,都属于重复定位精度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重复定位精度为1个σ,+/-3σ=0.2,所以σ=0.2/6,测量精度比测量值高一个级别,所以,分辨率就是测量精度,所以,分辨率=0.03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位精度为1个σ,+/-3σ=0.2,所以σ=0.2/6,测量精度比测量值高一个级别,所以,分辨率就是测量精度 ...

谢谢前辈解惑,小弟想追问下+/-3σ=0.2  为什么是正负3  这个3是怎么来的?

网友B:
按照绿色箭头行走,一共有6个区域(6个红色箭头),所以是0.2/6=0.03
分辨率是能控制的最小精度,是要小于重复定位精度的。为什么除以10,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解惑,小弟想追问下,+/-3σ=0.2  为什么是正负3  这个3是怎么来的?

高斯分布的3σ原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绿色箭头行走,一共有6个区域(6个红色箭头),所以是0.2/6=0.03
分辨率是能控制的最小精度,是要小 ...

谢谢兄弟解答,一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斯分布的3σ原则吧

好的谢谢兄弟,看来还是基础理论不扎实啊

网友:
6西格玛质量管理,属于统计学的公差控制原理,±3西格玛是相应合格率的要求。

网友D:
这是我刚找的3西格玛质量要求准则详细解释,也是看了楼主的贴子发现自己也不知道去找的。 测量精度高出被测量值一个等级,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3西格玛不太清楚,这次学习了。

楼主(2023-11-27):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刚找的3西格玛质量要求准则详细解释,也是看了楼主的贴子发现自己也不知道去找的。 测量精度高出被测 ...

多谢兄弟

网友:
大佬好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刚找的3西格玛质量要求准则详细解释,也是看了楼主的贴子发现自己也不知道去找的。 测量精度高出被测 ...

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