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2023-08-25):
有没有大师帮忙解释下
三相异步电机 200W 380V,额定电流标了0.7A
按照理论不应该0.4A左右吗?

网友:
分马力电机这么小,功率因素和效率有的会出奇的低

网友:
(๑•̀ㅂ•́)و✧:发铭牌照片看看,功率因数,机械效率。。

网友:
功率(三相交流)=电压*电流*功率因数*1.732

网友(点评):
一般不都是和功率是2倍关系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2倍是一般经验公式, 快速估算

网友(点评):
还有效率

网友(点评):
是的, 还要再乘效率η

网友(点评):
问题是现在已经是3.5倍了

网友(点评):
功率因数按0.8, 效率按0.6计算, 功率=380*0.7*0.8*1.732*0.6, 差不多200W

网友(点评):
那意思就是这种小功率的,效率很低?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型号, 你这个是直角减速电机, 直角减速机效率一般就80~90%, 加上380V200W功率比较小, 整体效率很低

网友:
         查了手册,功率200W,电压380V,电流0.8A,效率63%,功率因素0.61。另一款180W,0.9A,5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