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设备的风机选择

楼主(2023-08-25):
  不知道有没有搞过除尘设备的大侠,近期公司为一家外资企业设计制造了一台除尘设备,对方配置的风机风量是3150,功率3KW,而设备除尘配置的管道内径是48,管长大概有20米长。安装调试时,除尘吸口一点吸力都没有,也就是说根本没有除尘效果。对此我专门做了计算,结论是功率过小,或者风量太大。风量大,气流速度高,压力也相应损失大。而功率小,风机产生的全压不够抵消压力损失,都会造成除尘失败。大家对此有何建议?

网友:
会不会有地方漏气了呢

网友(点评):
不排除这个可能,我只是用理论计算验证了测试结果,一点没有除尘效果。

网友A:
去年在一个厂干活,有个小锅炉的,除尘厂配的电机是15千瓦,抖动厉害,电机电流偏大,发热厉害。后来我们是换了个22千瓦的电机上去,就没事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低功率配置会让设备在运行时极不稳定。

网友(点评):
是呀,还搞的把炉门烧了。后来我才知道锅内要负压。

网友(点评):
鼓风比引风风量大引起的吗?

网友(点评):
那我没注意进风风机功率了

网友:
这管道也太细一点了吧...

网友:
(ง •̀_•́)ง:;加裝變頻器,
風機轉速加倍

网友(点评):
经过再三校验计算,变频调速是有效果的。谢谢你的提点。

网友:
你选风机不应该看风机的静压吗?静压才代表吸力,一点没吸力肯定是静压小了

网友(点评):
风机是客户配置好的,主要因素是制作时配管太小,哪还有静压呢。

网友:
你的管不长,一个口。需要知道实际工作风量。管道内风速控制在12m/s以下,问题不大。管道内风速小点好。

网友(点评):
按实际状况来计算,风速大的夸张,所以到后来一点灰尘都抽不掉。

网友:
管道过渡弯曲半径不能太小,也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B:
(๑•̀ㅂ•́)و✧:;现在实际情况是怎样!?

网友(点评):
时至今日,客户方一直没有反馈。这套除尘的原始方案图是客户的,发生问题后我才针对性做了验证计算,结论是客户配置的风机除尘能力严重不足。我能做的只能到这了,

网友(点评):
(๑•́‧̫•̀๑)如果有能力和把握,给客户出两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现在实际情况是怎样!?

现给出计算结果和现场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给出计算结果和现场实际情况。

(๑•̀ㅂ•́)و✧:;这是预计要198.2kW的电机功率吗!?
风机用变频器驱动,
风机电源频率按100Hz,
转速按2880R/Min。

网友(点评):
还是你专业,是的,目前只是理论计算,用以描述实际状况。

网友(点评):
根据我查阅的变频调速方面的常识,即便按恒转矩变频调速输出,计算结果仍未到效果。这套设备的弊端是配置的气管太小,风速大造成压降损失过大。只能通过装阀,调小流量来解决。谢谢你的专业回复,多多沟通。

网友:
这个管道直径太小。

网友(点评):
到目前为止,客户方一直没有反馈,可能自行改制了,管道直径是太小了。

网友:
改造吧,按照除尘一般23m/s风速进行计算,把管路改一下。

网友(点评):
我做过计算,50直径管道风速大的吓人,所以损耗也大。但是客户没有反馈,我也只是从理论上做了验证计算。自始至终,图纸数据都是给定的。

网友C(2023-09-24):
引用 楼主:
现给出计算结果和现场实际情况。

请问 这个计算模版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点评):
0分也太惨了,送你1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这个计算模版可以分享下吗?

可能有些凌乱,表格中有输入区域色别提示,其它表格都是固定或计算输出。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在一个厂干活,有个小锅炉的,除尘厂配的电机是15千瓦,抖动厉害,电机电流偏大,发热厉害。后来我们是 ...

负压是防止开门,火跑出来吧。

网友(点评):
是的,以前负压没有,炉门烧坏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