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的螺纹孔可以钻40深吗?

楼主(2023-08-25):
我画图要求一个m8的螺纹孔钻到40深!是一个18厚的底板和一个20厚的加强筋焊在一起!然后我就要求有一个m8的贯穿这两块板。机加那边说好难钻!说我不应该这样画图的,还有我这个孔是放螺丝!利用他的升降来调整上面那块板旋转的!也被装配说不能这样设计的!想问问他们到底说的对不对

网友:
M8不行,就M12

网友:
沉头,阶梯孔,,,

网友:
干嘛要焊接,直接一整块板,把加强筋机加出来,问他们行不行

网友:
看要求通牙只能焊接完成从背面加工,焊接完成整体有多大,太大了肯定不好加工,只是调整是不是底板做成通孔,加强筋可以提前打孔攻牙,就好加工也满足要求。装配调整看着只能用外六角螺丝,而且旋转应该用球面调整或者万向,还有个电机在那里,太靠近了,扳手位应该也被挡住了一部分,确实不好调整。可以多问问听听他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
40深为什么不考虑铰制孔螺栓???打光孔

网友:
为啥要打40深,现在加强筋上加工好螺纹,再焊上去,下边的板提前打好避让过孔就行了,螺纹搞那么长没意义

网友:
螺纹10个毫米长就行了,其他的部分,机加工掏避空位

网友:
你钱给够,400都可以打的
必竟枪管长在500左右,6.8比日本二战38枪还大,哪才6.5,都要钻700,还要镗线,机加说40还难钻,你不会打死他吗,当然牛1MM最好

楼主:
确实是!应该是在下面钻一个比M8大的通孔就行!

网友A:
楼主这个地方的螺钉是电机安装座顶紧用的吗?40孔深,螺钉拧起来效率低,可能顶起作用不明显了。
在加强筋面,钻个20的孔深螺纹,用个M8螺杆,电机座对应的把孔开到d10,深度看下降需求,电机座上升靠螺母顶着上升。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6.8mm的钻头可以钻40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地方的螺钉是电机安装座顶紧用的吗?40孔深,螺钉拧起来效率低,可能顶起作用不明显了。
在加强筋 ...

这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用螺丝顶着电机安装板偏转角度的,不是垂直上下!不偏转角度的时候又不能影响电机板上下移动。其他坛友的建议是对的!单纯在底下那个板钻一个比M8大的通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上面几楼说的有道理,设计可以改进,不在累述。我说一下机加工为什么说难加工的原因吧:焊接的两块板肯定会存在解缝,钻孔好说,如果攻螺纹,丝锥会很容易断在里面,因为接缝处在攻螺纹时可能存在微变形,造成螺距变化,丝锥瞬时扭矩加大,丝锥就断了。

网友:
不瞒你说,40厚的板子M5的螺纹我都做过通孔,我也没见人家说做不到。你这个问题大概率不是厚度的问题,是焊接的问题,是不是焊接那里材料问题钻不动啊?

网友:
是螺丝孔中心距离竖板的距离太近吗?机头进不来?手电钻的话也只能是斜着钻?从反面也没法钻?没法加工的意思吗?

网友:
|只为更好发表于 08-25 22:11
这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用螺丝顶着电机安装板偏转角度的,不是垂直上下!不偏转角度的时候又不能影响电机板上下移动。其他坛友的建议是对的!单纯在底下那个板钻一个比M8大的通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哦,那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钻40不算深,设计是没错德

网友:
我就是把丝锥后部磨小了也能做出来,但是做出来了好用吗?那么小的地方扳手不好下手啊?

网友:
看材料,铝随便干,碳钢慢慢干,钨钢拿头干

网友:
最主要这个位置安装空间很受限,那么长的螺丝从上往下根本伸不进去;其次还是这个空间,钻头自上往下打沉孔,抱歉无法加工,刀具夹持位与加强筋干涉;所以只能背侧加工,大孔加M8螺纹

网友:
都焊了还需要两块都是螺纹?

网友:
焊接后,硬度高了,不好钻吧

网友(2023-10-06):
设计鬼才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钻这么深

网友(2023-12-02):
板子上面搞沉头孔,加强筋搞螺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