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信号下气缸动作不同步

楼主(2023-08-26):
1、如图,设备布局为前后座分布,每座布局两个标头(同座标头使用同一信号源),同座的每个标头只有一个SMC气缸,CD85N16-10(缸径16,行程10mm),由MAC的高频电磁阀控制,气缸伸出时为做切断胶带动作,缩回时为贴胶带动作。
2、现故障问题:每个座子上的标头对产品贴两条胶带,气缸缩回做贴胶带动作时实现了同步,贴到指定长度后,切断胶带时气缸不同步导致两侧胶带一长一短。

3、已作排查;1、信号源接收已确认同步发送,
                     2、电磁阀已做更换。
                     3、每个标头的气压表已作同步,并且在同时动作时气压无明显降压。
                     4、气缸以及气缸接头排查无漏气无堵塞。
                     5、单独使用一个标头,产品贴胶带长度正常,
                     6、输送皮带的速度无差速变化,贴标动作时无降速现象。
                     7、总进气管为单根进入,不经汇流板,一分二给两个座子,每个座子再一分二给单个标头,与第3点确认是无降压现象。

4,、现如今只有气缸没有更换,但是气缸没有出现损坏或漏气现象,请各位大佬赐教

补充内容 (2023-8-29 17:13):
统一回复,通过几天的观察实践,机器不关机保持PLC通电,这个机器是不会出现不同步问题的,能稳定使用;现在我们的维修重点,改为关机隔夜后机器也要正常使用,我们在怀疑PLC的输出点迟钝这个点上去考虑了,

网友A:
俩气缸调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在气缸上加调速阀调节速度

网友B:
可以看的出,你们做了很多方面的验证,你们应该是漏了拜一拜机器,上根香吧。

换个气缸试试,这个地方做一出二结构,气缸同步有风险

隔空看病,只能是按照经验分析,具体症状具体对待。

网友(点评):
上香可以,但是要拜谁,这是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同步要求有多高,调同步可以在这个气缸动作的出口加节流阀试试,可以调整速度到基本一致。
两个气缸同步真的挺难的,电气都不如机构控制的同步精准稳定。

网友C:
(ง •̀_•́)ง
加大气源气压!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切断不怕快,可以加气压)
慢慢悠悠的方式切断想同步太难了,加节流阀可以试试调整到基本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气缸调换一下就知道了。

现场验证,无论哪个单独使用,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满意的,就是四个同步使用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长短不一的情况。现在现场出现不明原因的好转了,四个居然正常了,唯一担心是今晚关机,明天再开机还会出现类似请况,客户反馈思路是:电磁阀电信号方面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的出,你们做了很多方面的验证,你们应该是漏了拜一拜机器,上根香吧。

换个气缸试试,这个地方做 ...

现场验证,无论哪个单独使用,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满意的,就是四个同步使用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长短不一的情况。现在现场出现不明原因的好转了,四个居然正常了,唯一担心是今晚关机,明天再开机还会出现类似请况,客户反馈思路是:电磁阀电信号方面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ง •̀_•́)ง
加大气源气压!

这个用不到,单个动作0.3左右都能正常使用,现在主进气已经到0.7,分路气压在0.6,问题无征兆来也无征兆好转,难受!

网友A:
肯定不是信号问题,应该首先怀疑气缸的一致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不到,单个动作0.3左右都能正常使用,现在主进气已经到0.7,分路气压在0.6,问题无征兆来也无征兆 ...

(๑•̀ㅂ•́)و✧
试试超 正常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验证,无论哪个单独使用,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满意的,就是四个同步使用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长短不一的情 ...

真的就很玄学,我们之前就是为了过客户验证,晚上调好都不敢断电关机,按照以往经验第二天重启后故障率就高

网友(点评):
皮带速度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信号问题,应该首先怀疑气缸的一致性不好。

也怀疑过是不是分路到两个标头的气管长短有问题,但是我的电磁阀直接装在气缸上面一点,气管长度,各个之间只有几毫米差距,机械结构也查看了没有磨损干涉,气缸一致性这个思路可以,但听声音电磁阀动作是同步的,现在就只能肉眼去分辨细微的差距,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明显分辨呢

网友D:
这种结构要求高就不要用气缸,换成电机的结构,气体的稳定性本身就很差,2个或多个气缸的同步就更加难调,距离气源的远近,气压的大小,气缸的摩擦力,有无润滑,很多因素都会有影响,换个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要求高就不要用气缸,换成电机的结构,气体的稳定性本身就很差,2个或多个气缸的同步就更加难调, ...

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客户那边也是这样建议电动,但这个机器已经一年多了,个人是理解的,但换不换就不是画图人说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要求高就不要用气缸,换成电机的结构,气体的稳定性本身就很差,2个或多个气缸的同步就更加难调, ...

出了不少这种机器,唯独这台是四个全上的,其他的都是单个或者一前一后单个的,行业内都是这个结构,更换结构固然可以,但制造成本就上去了,如果增加卖出去的难度,还不如避免四个同时使用。画图人有时候也是无奈的

网友E:
这种高速贴标想同步做到等长还是有风险的,气压、流量、气管长短都会影响气缸的动作时间。建议把气压流量调到最大,电磁阀用直通式的,气管尽量缩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高速贴标想同步做到等长还是有风险的,气压、流量、气管长短都会影响气缸的动作时间。建议把气压流量调 ...

+1

网友(点评):
气体纯净度也有影响,这个东西很复杂

网友:
这和油缸是一样的问题,一个阀控制多个缸同步是会有问题的,缸的内部阻力不一致导致的,很难调的,而且用节流阀调了差不多后,后面用的时候气压或油压压力有变化后,又会不一致的

网友:
贴双面胶机

网友:
气路的长短一致性,和机构动作时候气管是否存在偏折或者挤压!

网友:
电磁比例阀

网友:
肯定不同步啦  3楼说的靠谱。这属于作方案时没考虑周全

网友:
我有一个不用大结构改动,可以解决的办法。不知空间够不够?

网友:
我有一个不用大改动结构,可以解决的办法。不知空间够不够?

网友F:
气缸完全同步很难,就算是运气好这次调整到同步了。过一个月,还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这是气动的特性。最好用机械结构进行限制,或者换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缸完全同步很难,就算是运气好这次调整到同步了。过一个月,还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这是气动的特性。最好 ...

感谢提醒!现在确实是反复出现同一个现象。

网友:
一个可能两个气管到阀门的距离不一样长,还有就是两把刀子有把不够锋利,你加大气压试试看。

网友:
考虑信号干扰,控制线屏蔽是否到位,控制柜接地是否与动力柜分开?还有买一包最新日期的乖乖放机器上,一过期就换。" y+ K7 }5 I* M

网友:
想想能不能机械同步,通过同步带或者链条什么的,强制使4个刀同步工作。    气缸和油缸都一样,如果不能通过机械同步,很难保证动作一致性。

网友:
十年前我也傻傻的纠结于这个问题,气体不是液体,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流体,慢慢调微调阀吧

网友:
气缸加阀可调就好

网友:
能同步才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两个气缸要同步,很难很难,不如更改机械,用一个气缸实现。

网友:
拆开气缸,把切刀动作的进气口尽量扩大,吹干净铝屑后重新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