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车削如何保证不变形

楼主(2023-08-27):
  大家好

这个零件如何保证量

网友A:
直接用管料,车到尺寸用槽刀割,选择锋利点的槽刀。

网友B:
壁厚也有5mm厚度够了 车床用6抓卡盘

网友:
这个好加工,有多少量,我帮你干!

网友:
M60X0.5-2H是要求内螺纹是2级精度吗?如果是2级精度不好搞哦

网友:
2楼说的对,变形方面车工有的是办法 有工艺人员解决

网友C:
我们是粗加工,打孔,精加工。

网友:
感觉还好

网友:
2级螺纹少见,一般用在啥地方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粗加工,打孔,精加工。

内孔2丝公差,如何批量装夹

网友(点评):
弹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厚也有5mm厚度够了 车床用6抓卡盘

内孔2丝公差,我三爪焊块铁全包都不行,6爪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可以理论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管料,车到尺寸用槽刀割,选择锋利点的槽刀。

保证不了

网友:
粗车、调头粗车、平磨一端面、压另一面车内孔螺纹

网友:
采用气动爪对应

网友:
半精车后先切槽,不要切断,尽可能的留少一些连接,然后精车内孔和外圆,这样变形得以释放,再切断就不会变形了,注意车削时要充分冷却保持较低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