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机构求教

楼主(2023-08-28):
如图,有大佬帮忙分析下这里用的直线导轨是怎么连接运动的?

网友A:
没看懂你要问什么?直线导轨连接运动,是固定件固定到滑块上,由执行运动单元带动导轨进行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要问什么?直线导轨连接运动,是固定件固定到滑块上,由执行运动单元带动导轨进行移动。

这个是房车改装的图片。外面框架需要来回移动,滑块不知道是怎么固定的。而且这里最后外面封住了。

网友:
若看不到滑块固定方式。应该是螺丝隐藏式设计了。或者是有覆盖件美观要求掩盖了。或者是卡槽限位隐藏了。这种机构我也做过

网友:
抽屉导轨

网友:
H 型,,门窗导轨,,,,,

网友:
是一个问题

网友:
看图片黄色那里是抽屉导轨吧

网友:
应该是抽屉导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