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圈圈内的“侧边圆角要求”如何理解

楼主(2023-08-28):
各位大师:图中红色圈圈内的“侧边圆角要求”如何理解啊?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可以提供?

侧边圆角要求

谢谢~~~

网友A:
iso 13715

网友(点评):
这就叫专业,确实做到了言之有据

网友B:
外倒角是切掉的,所以符号为”-“,最小是R0.1,最大R0.3
同理内倒角是增加的,符号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 13715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倒角是切掉的,所以符号为”-“,最小是R0.1,最大R0.3
同理内倒角是增加的,符号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