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用的什么钣金工艺?

楼主(2023-08-28):
       之前车窗坏了,拆下来的玻璃升降器,看了下上面的结构,发现了这个:一个几字型板和另一个钣金,通过图片这样的方式连接的,这是怎么加工的?       两个圆孔对齐,背面有类似铆接的翻边,但是正面看又不像铆接,很光滑。也没有焊接的痕迹。问下论坛的见多识广的大神,这是怎么连接起来的,用的啥工艺,学习下。
补充:根据回复,感觉像是几字型零件先是抽芽翻边,然后和另外一个零件铆接在一起。好奇是是为啥不用铆钉。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看起来像是类似拉铆的工艺

网友:
翻铆,,,,,

网友(点评):
那就是几字形零件 抽芽翻边之后,然后铆接在一起吧?

网友:
压铆。
广州话叫”龌“

网友(点评):
压铆为啥正面很光滑,没有翻边或者压铆头,只有背面有铆接痕迹

网友:
(๑•̀ㅂ•́)و✧:;
旋铆

网友(点评):
正面怎么解释呢,铆的材料是属于谁的,几字形零件的,还是某种“铆钉”

网友(点评):
(,,•́.•̀,,):有一种热熔旋压铆

网友(点评):
热熔的话,正面应该不会是这样,一般都是一个热熔铆钉穿过去,然后热熔铆压背面。刚搜了下,热熔旋压没有出现这种效果的。你有没有见过实际例子?

网友(点评):
⊙﹏⊙:;热熔铆,有铆钉吗!?我没见过。

网友:
内壁光滑,是因为模芯表面很光滑吧

网友:
压铆工艺,正面光滑是因为翻边孔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点评):
嗯嗯,我感觉也是这样比较能解释的通。

网友:
冲压,跟食堂的饭盆类似压制出

网友:
现在的连续模技术,可以做到模内自铆

网友:
几字形零件翻孔做相当于空心铆钉,再2个零件压铆

网友:
属于翻边压铆工艺

网友:
基本就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按上面定义,那就是翻边铆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