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怎么变成了路径?

楼主(2023-08-28):
修改草图,删除了不要的线条,想约束两个线垂直时,发现封闭的草图成了路径,鼠标单击任何一个线段左侧都是路径,无法同时选中两个直线为垂直,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C,,,,,,

你确定?老兄,没有用,我按了ESC还是路径

网友B:
选中路径->右键找到编辑路径->把路径里的线段取消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路径->右键找到编辑路径->把路径里的线段取消了就可以了

本来想试试,可惜文件被我删除了;
请问这是我自己编辑草图时不小心点击了什么,才转换为路径的吗?

网友C:
直接DEL删除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试试,可惜文件被我删除了;
请问这是我自己编辑草图时不小心点击了什么,才转换为路径的吗?

你是点选的几条线段,然后点了制作路径(草图工具-制作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点选的几条线段,然后点了制作路径(草图工具-制作路径)

我只是在左侧设计树操作约束而已,没有点击工具栏或菜单呀

网友:
有可能是你操作的时候碰着快捷键了,偶尔会有这种奇葩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在左侧设计树操作约束而已,没有点击工具栏或菜单呀

不用点击都可以,比如你点选两条线,然后右击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草图工具选项,可以看到制作路径,你再点一下就变路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DEL删除就好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的确可以删除,我以为草图已经被路径覆盖了呢,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