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度两米五的矩形管上能安装直线导轨吗,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卡住

楼主(2023-08-28):
大佬们,就是需要竖直方向安装一个行程两米的直线导轨,用两米五的钢板没法保证直线度,用矩形冷弯空心型钢能保证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

网友A:
焊个方钢,铣一下

网友B:
矩形管上焊层铁板,安装面铣一刀,没问题的

网友:
要加工一刀才行,直接装肯定不行。

网友:
一条导轨,不用加工直接装,垫一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方钢,铣一下

感谢,钢板线切割完不平直,通过焊矩形管能矫正吗

网友(点评):
焊完会变形的,焊后加工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管上焊层铁板,安装面铣一刀,没问题的

感谢,钢板线切割完不平直,通过焊矩形管能矫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钢板线切割完不平直,通过焊矩形管能矫正吗

你加工加工一刀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钢板线切割完不平直,通过焊矩形管能矫正吗

两米长钢板线切割?真是人傻钱多,他妈的。
矩形管本来就不直,焊焊上去就直?真是人傻钱多,他妈的。

网友:
矩管不规则,需要增加垫层,再加工吧

网友D:
首先,铣削一个长的靠肩用于导轨一侧简单定位安装,然后在导轨另一侧安装导轨压块,等距排列,帮助导轨较直,然后测导轨行走平行度,根据平行度打表的数值,逐渐拧紧拧松各部位导轨压块,以达到设计要求直线度为准,这是普通机床上导轨安装的办法,你可以试试是否可行

网友E:
轻载可以考虑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铣削一个长的靠肩用于导轨一侧简单定位安装,然后在导轨另一侧安装导轨压块,等距排列,帮助导轨较直,然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载可以考虑铝型材

负载大概30kg,竖直方向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米长钢板线切割?真是人傻钱多,他妈的。
矩形管本来就不直,焊焊上去就直?真是人傻钱多,他妈的。

麦哥,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激动?

网友:
太长了吧,直线度不好,且刚性不理想

网友:
不要怕,搞个5KW电机配个大减速器,扭矩拉满,直线导轨不平一样拖着嗷嗷跑,就是久了得换滑块 之前我呆过的一个公司,不考虑售后也不考虑质保金,就这么干

补充内容 (2023-9-1 09:20):
之前那个公司基本都是一锤子买卖,质保金都不考虑收回来的,合同3331模式就挣前面的9成。

网友(点评):
售后得加钱

网友(点评):
这个猛,平面度平行度之类的见鬼去吧

网友:
后壁管,铣一刀

网友:
铣后会变形。

网友:
做导轨,我们是专业的904492299

网友:
变形弯曲是必然存在的,看你的需求能接受多少。可以考虑钢板背面衬加强筋。

网友:
两米的含一块板材或者多块然后再加工一个固定板,用螺纹控制整体平面度

网友:
焊板后,在铣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