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拖进装配体能不能默认在坐标原点?

楼主(2023-08-28):
如题,把零件用拖进的方式装配到装配体,怎么保证零件默认位置在装配体坐标原点?能不能做到?
不拖进来,我知道,就是在装配体点击插入零件,打勾就是在坐标原点;
但是这个方式有个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零件不在一个目录,要每次插入不同位置的零件,就要换地址栏找零件,太麻烦

网友:
正上方有个眼睛那里打开观阅原点,插入的时候放在原点上就行

网友A:
那是第一被插入零件才有的功能,即直接被固定到原点上,所以你究竟有多少个第一个零件啊,一个装配体只需要一个主体零件被固定到原点上,你的话会让我觉得你根本没做过装配体。

网友B:
只要不在装配体上点位置就可以,插入确认

网友:
点了位置是浮动,不点是固定

网友C:
显示原点,零件设置浮动,然后配合   原点重合

网友(点评):
其实也可以,装配-浏览地址的时候,提前文件夹地址复制好,粘进地址栏就好了,因为你拖文件的话,肯定这个文件夹已经是打开状态,地址可以直接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原点,零件设置浮动,然后配合   原点重合

这样就慢了呀,我的意思是拖进来默认就在原点,不用手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第一被插入零件才有的功能,即直接被固定到原点上,所以你究竟有多少个第一个零件啊,一个装配体只需要 ...

兄弟,我并不是把每个零件都放在一个装配体坐标原点内呀,不放在原点的零件使用手工配合;我只要默认在坐标原点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

网友(点评):
节省了在软件里找地址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在装配体上点位置就可以,插入确认

这样插入的就和第一个零件一样,原点与装配体原点重合

楼主:
|撒谎的刺客发表于 08-28 16:25正上方有个眼睛那里打开观阅原点,插入的时候放在原点上就行
不光是点重合,三个默认基准面也要重合

网友(点评):
你可能想多了,,,,2024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插入后不要去点击屏幕上的任何点,去项目栏点完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入后不要去点击屏幕上的任何点,去项目栏点完成就行

不行呀,只能拖放在视图区才能插入,拖放在左侧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呀,只能拖放在视图区才能插入,拖放在左侧没有用的

不要拖,去文件栏上选择插入——零部件——现有零部件,然后零件出来后,不要点击任何地方,直接点击项目栏上的“绿色对钩”确定就行

楼主:
|feng4444发表于 08-29 17:36
不要拖,去文件栏上选择插入——零部件——现有零部件,然后零件出来后,不要点击任何地方,直接点击项目栏上的“绿色对钩”确定就行

那我知道,要找目录,有点麻烦,我想通过右侧库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