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让一个零件按一定角度旋转?

楼主(2023-08-29):
我让一个零件和装配体,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进行正负30度旋转,这个约束如何设定?
我用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约束,发现实现不了

网友:
你不能只约束角度啊

网友:
建个装配基准呢

网友:
加个“-”就行了吧

网友:
我还是不太了解你说的没实现是怎么样的没实现。也不太敢确定你图中哪个是需要旋转正负30的件。我大概说一下一般用的方式,你看看合不合适你的这种情况啊。1.旋转轴的重合配合上。2.配合面的重合配合上。3,在“需要旋转的件”和“与其相对旋转的件”上各设立一个合适的基准面,让这个面有角度配合。

网友:
最大是30°,最小还是30°,肯定摇不动~

网友:
负号了解一下。

网友:
需要有参考实体或参考基准面

网友:
自己琢磨一下。这是基础

网友:
找到一个角度限位,设定转动角度为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