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3-08-29):
小白请问一下:本人前两种标注方法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第三种跳动的标注方式

是什么意思?三坐标怎么出报告?是需要出两个跳动分别以A和B为基准吗?

网友:
共同的基准。A-B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能看到了吗?第一次发帖不太熟练

网友B:
楼主给讲讲第二种,A-B是什么意思呗,第一次见呐,在这个图里

网友:
这里A-B明显不对吧。A-B表示组合基准要素,表示由两个要素构成而作为一个基准使用的要素,通常表示公共轴线、公共中心平面等

网友C:
第三种是正确的,基准轴线A为第一基准,端面B为第二基准。表示测量时,被测要素围绕基准轴线A旋转一周时,还有受到基准面B的制约

网友(点评):
大神,这样标注的跳动和标注圆度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测量时,以第一基准定心,以第二基准的实际表面与夹具的端面靠住(为一点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讲讲第二种,A-B是什么意思呗,第一次见呐,在这个图里

第二种是个示意,第二种一般来说A B两个基准都是圆。第三种是我碰到的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种是正确的,基准轴线A为第一基准,端面B为第二基准。表示测量时,被测要素围绕基准轴线A旋转一周时, ...

那如果用三坐标具体怎么评价呢?需要A圆和B面连线吗?现在是要出跳动的话,基准栏里面选不了平面,软件不让用平面当基准

Y36
跳动与B面有什么关系?

网友:
A的跳动,B的垂直度就OK了。后面两个搞不懂怎么测,A和B之间有垂直关系,怎么联手。搞得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