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与轴的配合

楼主(2023-08-29):
我一直以为都应该是H7配合轴g6呢,我以为直线轴承的内孔是H7,今天我看了直线轴承内径20,公差确实(0,–0.01)那么这个标准件的公差就不是H了,而应该是K5,这个时候再给轴配公差g6是不是不合适吧?
  我查了下米思米 怡合达,好像他们的直线轴承公差内径都是负公差哦,这样配g6的轴有可能卡住的吧?  大家配的轴都选用什么

网友:
买现成的镀铬光轴,一般公差有h6和g6,没问题的

网友:
配毛,你买的光轴是磨制还是拉制,精度随机,除非买磨制轴,现在10块一米,还想磨制吗,

网友:
H7是轴承外圈配合的轴承孔H7

网友:
直线轴承的内径公差要求可以参考:GB/T 16940-2012 滚动轴承 套筒型直线球轴承 外形尺寸和公差

另外,负间隙应该不是问题,直线导轨、滚动轴承都是在负间隙下运行

网友:
直线轴承是薄壁件,过盈了,弹性变形也不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