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面你会怎么加工

楼主(2023-08-29):
对红色箭头指的面,你会选择什么加工方式。(原图取自国外图纸)

网友A:
下侧铣个圆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侧铣个圆角出来

我跟客户方沟通过,加一个圆角。

网友:
立铣?

网友(点评):
在加工中心铣出,包括圆角。

网友:
工件多大啊,加工完了不好清根。卧铣,立铣,卧镗?

网友(点评):
工件有点大,是焊接件,工艺上是先铣面,有圆角。焊后不大好做。

网友:
国外设计就是好,外国的屎真香啊,

网友(点评):
就图面来说,不得不承认,国外出图严谨规范。你说的好,就这个结构而言,不敢恭维啊。老外也会有疏漏的地方,在这我就不例举图纸了。

网友(点评):
你国图纸连国门都出不了,拿出去不嫌丟人啊。

网友:
非要直角的话,钻一个比面深1mm的孔,清角用。设备用卧加~

网友(点评):
好的,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这个搞设计的不懂工艺。

网友(点评):
图纸是老外的,不好评价啊,只能是变通做出来。

网友(点评):
老外设计不懂工艺的多的是,不用太在意。

网友B:
这个要做太简单 了,直接电火花,镜面,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做太简单 了,直接电火花,镜面,清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做太简单 了,直接电火花,镜面,清角

这么大的零件,电火花也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零件,电火花也放不进去。

买个龙门的长40米宽过18米,高25米

网友:
找个大插床,

网友(点评):
呵呵,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建议改造厂房,换个大家伙进来加工

网友:
角铣头铣面

网友(点评):
和客户沟通后,直角处加工一个小圆角。

网友:
4个孔后加工,先加工出来台阶面再焊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这个情况用卧加铣最下方有大圆弧角

网友(点评):
这个加工面焊前就先做好了,直角处和客户沟通后铣出最大R5的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