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磨钻头?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2023-08-29):
口诀一:刃口摆平轮面靠。
这是钻头与砂轮相对位置的第一步,没有把刃口摆平就靠在砂轮上就开始刃磨,这样肯定是磨不好的。这里的“刃口”是主切削刃,“摆平”是指被刃磨部分的主切削刃处于水平位置,“轮面”是指砂轮的表面,“靠”是慢慢靠拢的意思。此时钻头还不能接触砂轮。

口诀二:钻轴斜放出锋角。
这里是指钻头轴心线与砂轮表面之间的位置关系。一般钻头的轴线与砂轮表面取60°的角度即可,因为这直接影响钻头顶角大小及主切削刃形状和横刃斜角。口诀一和口诀二都是指钻头刃磨前的相对位置,二者要统筹兼顾,不要为了摆平刃口而忽略了摆好斜角,或为了摆好斜放轴线而忽略了摆平刃口。此时钻头在位置正确的情况下准备接触砂轮。

口诀三:由刃向背磨后面。
这里是指从钻头的刃口开始沿着整个后刀面缓慢刃磨,这样便于散热和刃磨。在稳定巩固口诀一、二的基础上,此时钻头可轻轻接触砂轮,进行较少量的刃磨,刃磨时要观察火花的均匀性,要及时调整压力大小,并注意钻头的冷却。当冷却后重新开始刃磨时,要继续摆好口诀一、二的位置,这一点往往在初学时不易掌握,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改变其位置的正确性。

口诀四:上下摆动尾别翘。
这个动作在钻头刃磨过程中也很重要,在刃磨时注意是“上下摆动”而不是“上下转动”,不然会导致钻头的另一主刀刃被破坏。同时钻头的尾部不能高翘于砂轮水平中心线以上,否则会使刃口磨钝,无法切削。

网友(2024-07-01):
方法不错 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