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的上料问题

楼主(2023-08-29):
在阀门组装设备中,用组装O型圈地方很多,最近在考虑O型圈的上料方式。目前用过大多数是振动盘上料,也用过提升机和滚筒,小的不怎么变形的O型圈上料很方便,但是大点O型圈就有点麻烦,太容易变形了,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式上料。

网友:
大的 也可以用振动盘 尽量平躺出料

每次振动盘前加一个自动供料料仓 振动盘里面不要放很多料在里面

网友(点评):
不用振动盘有没有合适的上料方式呀

网友(点评):
人工套好一叠

网友(点评):
尴尬点就是不想用人,还想便宜。

网友:
发给柔性振动盘厂家试试

网友(点评):
柔性振动盘得配相应机械手哇,想找个相对便宜的方式,设备预算低,毕竟阀门产品有的迭代很快。

网友:
不在此行业,纯瞎琢磨,可不可以:
位置一通过摄像头识别,夹住一个O圈放到下一个位置,一个接一个。

网友(点评):
可以,大O型圈有这么用的,想找一种相对便宜的。

网友:
三年前的一个设计,Oring套在圆棒上并配中空旋转平台,出料用步进丝杠顶升,取料和装Oring用自制的六爪气缸(仿雄克结构)。优点是柔性可适配不同大小的Oring,缺点嘛不太稳定

网友(点评):
圆棒上的料人工套吗?我这边是想做给单个工位自动上料供料的装置。我现在是即想自动还想简单还想便宜还想体积小,感觉误入歧途了。

网友(点评):
人工套的,旋转平台转到另外一边就可以套了。最简单肯定振动盘上啊,我是考虑通配才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