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样的涂胶是用什么方式做的?

楼主(2023-08-29):
有大神知道这个镜片和外壳之间是怎么把固定胶弄得这么规整吗?

网友:
机械手自动走出来的

网友:
喷胶阀点的胶

网友:
提取产品的涂胶轨迹,用伺服机构,或者机械手,利用视觉做补正,走涂胶轨迹涂出来

网友A:
红点瞄,在哪里搞?

网友B:
问对人了,之前我是做这个的,一般是UV胶点胶放入。再经UV灯照射固化。镜头里边要组立很多单元。不过他的精度非常高,要做各项测试,气密性、弥散斑测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点瞄,在哪里搞?

握成这样了还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对人了,之前我是做这个的,一般是UV胶点胶放入。再经UV灯照射固化。镜头里边要组立很多单元。不过他的精 ...

您之前走胶用的是什么设备?这个镜面是球面的,不是平面的,他这种边缘走胶干了后非常规整,手工走胶很难做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之前走胶用的是什么设备?这个镜面是球面的,不是平面的,他这种边缘走胶干了后非常规整,手工走胶很难 ...

点胶机,我们自己做的点胶设备,轨迹需要软件进行模拟。其实也就是先进行涂胶,然后进行组立,在完成装配,装配会有一些检测机构,好比力反馈或者测量气密性等。

网友:
EFD喷胶阀 marco喷胶阀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