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传动比精度的影响因素哪里有

楼主(2023-08-29):
需求:精确的1:60的传动比,精度要求0.1°,样件总是调不出来?
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
不知你对精度要求,台湾有企业,生产数控机床用的转台,就是蜗轮蜗杆机构的。

楼主:
精度要求一级蜗轮蜗杆传动,360度范围内,0.1度

网友:
觉得数据有问题,一级精度?0.1度?

楼主:
一级传动,指的是一组蜗轮蜗杆传动;传动比1:60,就是蜗杆转一圈,蜗轮转6°;精度0.1°就是,360°的范围内,蜗轮转动到任意角度时,蜗轮转动的实际角度与理论角度误差不超过0.1°。

网友(点评):
累积误差。。角度越大,累积误差会越大。

网友A:
哦,是一级传动,不是一级传动精度。
那0.1度精度不高啊,你是几级精度的蜗轮蜗杆?

网友B:
这个可能只有提高涡轮蜗杆的制造精度来解决。尽量改善中心距误差和齿形误差看看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只有提高涡轮蜗杆的制造精度来解决。尽量改善中心距误差和齿形误差看看会不会好些。

好的,非常感谢,请问蜗轮的滚齿刀具一般怎么检测精度吗?蜗轮蜗杆的中心距和齿形误差影响传动比的话,有没有理论支持,比如手册、标准、期刊、论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一级传动,不是一级传动精度。
那0.1度精度不高啊,你是几级精度的蜗轮蜗杆?

7级精度

网友A:
哦,是要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要正反转的?

对的,正反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请问蜗轮的滚齿刀具一般怎么检测精度吗?蜗轮蜗杆的中心距和齿形误差影响传动比的话, ...

不会影响传动比,只是影响每个齿的旋转精度。哦,没理解你言语里的阴阳怪气,怠慢了啊!

网友:
精度等级

网友:
那就除了制造精度还要考虑间隙问题以及惯性

网友C:
这个精度不光和蜗杆的中心距,齿厚公差,齿形公差,跨齿距,齿形加工中线与蜗杆安装平面重合度等有关,还和蜗轮蜗杆的安装的箱体孔精度有关,比如蜗轮蜗杆的安装平面差距较大,可能都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传动比,只是影响每个齿的旋转精度。哦,没理解你言语里的阴阳怪气,怠慢了啊!

好的,阴阳怪气哇?可能是没表达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不光和蜗杆的中心距,齿厚公差,齿形公差,跨齿距,齿形加工中线与蜗杆安装平面重合度等有关,还和 ...

好的,谢谢

网友:
普通涡轮蜗杆精度不够  但是可以通过曲线或者结构实现啊   准双曲线,双导程的涡轮蜗杆  都有人做到1弧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