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做一个无磁的云台,有什么推荐的原理机构吗?

楼主(2023-08-29):
无磁指的是,原材料中没有铁磁物质。现想法是打算用液压或气压来驱动执行机构,可以在得到信号时做出三轴的位移调节,使得被夹持物体保持原有姿态。求各路大神广提意见,小弟虚心请教!

楼主:
您好,请问纯正的304不还是不锈钢嘛,有铁的,怎么做无磁呢?

网友A:
难道你的气压或者液压设备里没有铁磁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的气压或者液压设备里没有铁磁物质??

打算执行机构设计成无磁的,其他部分动力源,阀等都远离执行机构

网友:
那就是铝首选了吧

网友B:
见过几个三轴测斜校验架 用的都是无磁黄铜、铝这些材料
搜索 测斜仪校验台 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几个三轴测斜校验架 用的都是无磁黄铜、铝这些材料
搜索 测斜仪校验台 参考下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