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里哪个标准有3/8的螺纹孔?

楼主(2023-08-30):
找了好几个,没有看见3/8的螺纹

网友:
上面图标正中间那个锥孔螺纹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8-30 10:55上面图标正中间那个锥孔螺纹
我要的不是锥面螺纹,是英制圆柱螺纹

网友:
类型里面选择【直管螺纹孔】,是G螺纹

网友(点评):
管螺纹和惠氏螺纹,同样3/8,尺寸完全不相同。 顺道说一嘴,你认为英国佬,就没有除GX以外的螺纹了,比如说小的,类似M10大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的不是锥面螺纹,是英制圆柱螺纹

标准里面选英制,比如像我图上那样。螺纹号数要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里面选英制,比如像我图上那样。螺纹号数要查表。

为什么我的列表没有ANSI?

网友(点评):
肯定你装的是个假的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