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有柔性子装配体,打开后和上次保存的姿态不一样,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30):
(图片)

网友:
图中只看到你点的是不保存

网友A:
我有一个ctrl+b(重建模型)的习惯   每次调整后都重建一下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ctrl+b(重建模型)的习惯   每次调整后都重建一下再保存

没有用的呀,刷新后也是和之前保存的不一样

网友B:
那试试ctrl + q

网友C:
这种多轴机器人的柔性最烦了,尤其是在装配体里面想要转到自己需要的位置太难了,所以我习惯性的会给约束,需要什么位置就自己手动修改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试试ctrl + q

没用的,我试过了,谢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多轴机器人的柔性最烦了,尤其是在装配体里面想要转到自己需要的位置太难了,所以我习惯性的会给约束, ...

是呀,姿态太多了,软件感觉解析脑子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