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开孔焊接会爆炸吗?

楼主(2023-08-30):
计划消在石灰仓下灰管局部电转开孔,焊接一个DN20的镀锌管头,在仓内半仓灰,管内满管都是消石灰的情况下,开孔后进行焊接是否会产生粉尘爆炸?按照常识的话,只有空气密度达到一定极限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爆炸。

网友:
万分之一我都不会去尝试

网友A:
玩这么大的吗?先不说钢铁融化温度是1500度,就是焊接电弧得温度都已经到2000~3000摄氏度了,
而且,粉尘一旦在空气中超过一定密度后加上着火点一定会爆炸,
不得不承认,你们玩得是真花啊

网友:
不焊用那种法兰式抱着管子的行不行

网友B:
石灰能被点燃吗?不可燃的东西应该不会发生燃烧爆炸吧。

网友(点评):
不会爆,,,,说会爆的都是初中化学就没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灰能被点燃吗?不可燃的东西应该不会发生燃烧爆炸吧。

粉尘爆炸

网友(点评):
不可燃的不会粉尘爆炸。

网友:
粉尘爆炸,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么大的吗?先不说钢铁融化温度是1500度,就是焊接电弧得温度都已经到2000~3000摄氏度了,
而且,粉尘 ...

关键是水。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210491799372136948.html
看看这个类似案例。

lz难道不肯花时间清空这一段吗?

网友:
你可以焊接完开孔

网友:
消石灰会引起粉尘爆炸。当空气中平均粒径为4至5微米的氢氧化钙粉尘达到63至86克每平方米时,遇明火发生粉尘爆炸,遇到高温也会爆炸。氢氧化钙,无机化合物,俗称熟石灰或消石灰。是一种白色粉末状固体,加入水后,呈上下两层,上层水溶液称作澄清石灰水,下层悬浊液称作石灰乳或石灰浆。上层清液澄清石灰水可以检验二氧化碳,下层浑浊液体石灰乳是一种建筑材料。氢氧化钙是一种强碱,具有杀菌与防腐能力,对皮肤,织物有腐蚀作用。氢氧化钙在工业中有广泛的应用。它是常用的建筑材料,也用作杀菌剂和化工原料等。

网友:
不会爆炸的。半舱灰 那底下这段应该是实心的啊。开孔焊接不影响上面粉尘的啊。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8-30 15:23你可以焊接完开孔
目前是这样想的

楼主:
|上梁发表于 08-30 16:23消石灰会引起粉尘爆炸。当空气中平均粒径为4至5微米的氢氧化钙粉尘达到63至86克每平方米时,遇明火发生粉尘爆炸,遇到高温也会爆炸。氢氧化钙,无机化合物,俗称熟石灰或消石灰。是一种白色粉末状固体,加入水后,呈上下两层,上层水溶液称作澄清石灰水,下层悬浊液称作石灰乳或石灰浆。上层清液澄清石灰水可以检验二氧化碳,下层浑浊液体石灰乳是一种建筑材料。氢氧化钙是一种强碱,具有杀菌与防腐能力,对皮肤,织物有腐蚀作用。氢氧化钙在工业中有广泛的应用。它是常用的建筑材料,也用作杀菌剂和化工原料等。
百度也搜的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也搜的这个啊

粉尘爆炸条件一般有五个:
粉尘爆炸
(1)粉尘本身具有可燃性或者爆炸性

(2)粉尘必须悬浮在空气中并与空气或氧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
(3)有足以引起粉尘爆炸的热能源,即点火源
(4)粉尘具有一定扩散性
(5)粉尘在密封空间会产生爆炸,如制粒烘箱、沸腾干燥机都会发生乙醇、水粉尘爆炸。
爆炸原理
表1—4 爆炸性粉尘的分级、分组
一般比较容易发生爆炸事故的粉尘大致有铝粉、粉、硅铁粉镁粉、铁粉、铝材加工研磨粉、各种塑料粉末、有机合成药品的中间体、小麦粉、糖、木屑染料胶木灰、奶粉、茶叶粉末、烟草粉末、煤尘植物纤维尘等。这些物料的粉尘易发生爆炸燃烧的原因是都有较强的还原剂H、C、N、S等元素存在,当它们与过氧化物和易爆粉尘共存时,便发生分解,由氧化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或者气体量虽小,但释放出大量的燃烧热。例如,铝粉只要在二氧化碳气氛中就有爆炸的危险。 [2]

粉尘爆炸的难易与粉尘的物理、化学性质环境条件有关。一般认为燃烧热越大的物质越容易爆炸,如煤尘、碳、硫黄等。氧化速度快的物质容易爆炸,如镁粉、铝粉、氧化亚铁、染料等。容易带电的粉尘也很容易引起爆炸,如合成树脂粉末、纤维类粉尘、淀粉等。这些导电不良的物质由于与机器或空气摩擦产生的静电积聚起来,当达到一定量时,就会放电产生电火花,构成爆炸的火源。
也是度的,你相信哪一个。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8-31 15:42
粉尘爆炸条件一般有五个:
粉尘爆炸
(1)粉尘本身具有可燃性或者爆炸性;
(2)粉尘必须悬浮在空气中并与空气或氧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
(3)有足以引起粉尘爆炸的热能源,即点火源;
(4)粉尘具有一定扩散性;
(5)粉尘在密封空间会产生爆炸,如制粒烘箱、沸腾干燥机都会发生乙醇、水粉尘爆炸。
爆炸原理
表1—4 爆炸性粉尘的分级、分组
一般比较容易发生爆炸事故的粉尘大致有铝粉、锌粉、硅铁粉、镁粉、铁粉、铝材加工研磨粉、各种塑料粉末、有机合成药品的中间体、小麦粉、糖、木屑、染料、胶木灰、奶粉、茶叶粉末、烟草粉末、煤尘、植物纤维尘等。这些物料的粉尘易发生爆炸燃烧的原因是都有较强的还原剂H、C、N、S等元素存在,当它们与过氧化物和易爆粉尘共存时,便发生分解,由氧化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或者气体量虽小,但释放出大量的燃烧热。例如,铝粉只要在二氧化碳气氛中就有爆炸的危险。 [2]
粉尘爆炸的难易与粉尘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环境条件有关。一般认为燃烧热越大的物质越容易爆炸,如煤尘、碳、硫黄等。氧化速度快的物质容易爆炸,如镁粉、铝粉、氧化亚铁、染料等。容易带电的粉尘也很容易引起爆炸,如合成树脂粉末、纤维类粉尘、淀粉等。这些导电不良的物质由于与机器或空气摩擦产生的静电积聚起来,当达到一定量时,就会放电产生电火花,构成爆炸的火源。
也是度的,你相信哪一个。

还是老老实实的提前焊接个大管,然后电钻开孔

网友(2023-10-06):
不要轻易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