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扩径类气缸的厂商(涨轴气缸)

楼主(2023-08-30):
各位同道,下午好。
我们有款产品孔径18 +0.02/0  长50mm,  需要用轴定位孔,0间隙定位,重复精度±0.01mm  更好的话最好。想找一款标准件(如下图)用来定位内孔 ,能单侧定位准确最好(布一个),不行我就孔两端定位(布两个,同心自己调)
如下是一家的交期要35天~45天,太长了,希望各位同道能提供一些厂家。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22):
经过了解 和购买试验,我买的国产的重复精度达不到宣传的,钢球型的,但实际用下来也可以接受。按计算是不太行,但真的可以用。天天对标就行。毕竟批量的产品同批次还是比较稳定的。
以上,本次自此关闭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22):
对了,我后来放宽精度要求了。

网友:
日本的 考世美 卖这种零点定位夹具的

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点评):
气缸部分没设计经验,买气缸配加工件的体积有点大。而且自己做精度估计也打不到。

网友(点评):
有正品购买渠道提供吗?我们公司因为各种原因都是从固定贸易商哪里买的,我需要指定他们到哪里购买,他们才会买正品。不然大多时高仿。

网友(点评):
找到了上海的考世美 交期40天以上 我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点评):
我以前有自己做过 如果你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A:
用液塑工装,定位又准以快!

网友(点评):
有厂家推荐一下吗?第一次听说液塑工装

网友(点评):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专门的工装,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点评):
楼下有介绍,德国雄克干的最好,它不用液塑,直接用油。利用液体的不可压缩性,均匀涨紧,哪怕产品失圆,锥度等都没太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液塑工装,定位又准以快!

我也学习一下:
液性塑料夹具是利用液性塑料的不可压缩性,将压力均匀地传给薄壁套筒,并通过套筒的变形来定位和夹紧工件。可应用于磨、车、铣、钻、镗、齿轮加工(滚齿、插齿、刨齿)、蜗轮加工等。机械加工工序中还可应用于检验和工具制造。使液性塑料产生压力的来源有:手动、气压及液压。在某些场合下。液性塑料产生的压力主要起定位作用,而压紧工件是采用气压或液压。

网友(点评):
就是把 金属锥头换成了液体吧 都是撑开外面的弹簧钢薄片或钢球之类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的,这种是靠材料形变,锥头那种是靠瓣片位移。

网友B:
你需要的是内撑弹簧夹头

补充内容 (2023-9-1 10:30):
你这个定位以后是要做外形加工还是什么

网友(点评):
同志 可有图或者其他详细资料

网友:
你这个不是和O型圈取放定位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要求精度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点评):
也是O型圈的只要撑开没有精度

网友:
有点像机械手的快换结构啊

网友:
请问还在找嘛,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点评):
我私发你

网友(点评):
584092067 QQ 不留号码 现在垃圾信息和垃圾电话太多了,不敢多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内撑弹簧夹头

补充内容 (2023-9-1 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