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最少可以有几个齿?

楼主(2023-08-30):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你见过最少几个齿的齿轮?
斜齿圆柱齿轮呢?

我见过一个实例,4个齿。
我自己设计过一个5个齿的,校核强度时抗弯一直通不过,受空间条件限制,强行使用,至今也没出过问题。
那个4个齿的,出于好奇,校核他的抗弯强度,也通不过。我就放心了。

网友A:
在老外的农机上,见过1个齿的,间歇机构

网友(点评):
不完全齿轮。

网友(点评):
大佬,我也想搞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老外的农机上,见过1个齿的,间歇机构

你搞农机?挺好的。总觉得以后是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农机?挺好的。总觉得以后是趋势。

以前做过一段时间农机,现在在做教培

网友(点评):
现在教培收费真不便宜,一次课要几大百。这个比搞农机挣钱。

网友(点评):
常规制作,齿数不少于17齿,要么做成变位齿轮,避免根切。

网友(点评):
线切割齿轮根本没有根切的说法,所以17个齿数只是限定于传统的加工方法

楼主:
你转发来的这些,不都是常识吗?

网友:
校核时按最大的应力,实际使用可能没那么大力。

网友:
小于17齿的容易根切干涉吧

网友:
这是哪个自媒体流量号抄来的?
不知所云,没有前因后果,也没有论据,逻辑混乱,错字连篇,车轱辘话来回说,突出一个忽悠。

网友B:
我们常用的斜齿2个齿,与电机轴做成一体,每月1000件的生产!

楼主:
有坛友要图的,这里上图

那个4个齿的齿轮,图一时找不到了,实物不在身边。以后有机会补图

网友(点评):
说这个是花键,也不过。

网友(点评):
@shentu 你见过这样的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常用的斜齿2个齿,与电机轴做成一体,每月1000件的生产!

你是做齿轮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常用的斜齿2个齿,与电机轴做成一体,每月1000件的生产!

能上一张图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做齿轮泵的吧?

不完全是齿轮泵,2个齿的电机轴是用于机器人智能执行机构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是齿轮泵,2个齿的电机轴是用于机器人智能执行机构上的!

思维继续外延,如果齿厚够厚,斜齿轮最小真的可以做到1个齿

给张图让咱开开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一张图看看吗?

网友(点评):
智能执行机构上用的,配对齿37齿,螺旋角32度。

网友:
其实就是双头大螺旋角的蜗杆,1个齿都可以做!

网友(点评):
蜗杆。。。。。确实是这样了。

网友:
齿轮轴前面还有一个台阶位,用于安装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