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液压软管需要冲洗吗?

楼主(2023-08-31):
请问各位高手,有人跟我说在外面加工好的液压软管不需要冲洗,是这样吗?为什么呢?谢谢了。

网友:
冲下好些,怕堵过滤网的。我们搞过背压好大,后来都清洗。

网友:
冲洗,万一有杂物很麻烦,

楼主:
我问了下厂家,他们说不用冲洗。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软管的制作过程,他们的设备在制作过程中有清洁方面的要求和相应的步骤。

网友(2025-08-15):
至少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客户需要切割管路装配,并要求符合清洁标准,可以参考ISO16232/ISO4406标准。

ISO16232 道路车辆.液压管路部件清洁度标准。ISO 16232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针对汽车零部件表面颗粒污染制定的核心检测标准。

ISO 4406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一项标准,全称为《液压传动—流体—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对应国家标准是:液压传动油液固体颗粒污染等级代号 GB/T 14039-2002。

此外,NAS 8(NAS 1638标准)与ISO 4406中的11/8等级大致相当。

两者的对应关系基于颗粒污染程度的近似性:

AS 8要求每100毫升油液中,5~15μm颗粒约200个,15~25μm约50个,25~50μm约10个,50~100μm约2个,>100μm约0个。

- ISO 4406 11/8表示每毫升油液中,>4μm颗粒数对应等级11(约200~400个/毫升),>6μm颗粒数对应等级8(约25~50个/毫升),整体清洁度与NAS 8接近。

需注意两者的颗粒尺寸划分范围不同(NAS针对5μm以上,ISO针对4μm、6μm以上),但这两个等级的污染控制水平可视为近似。

我们一般给客户推荐Gates的管路和CPC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