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零部件之间的位置关系不能在顶层装配体约束?

楼主(2023-08-31):
如题,顶层装配体中包含柔性零部件,想在顶层装配体约束其中柔性零部件装配体的两个零件的夹角,
软件好像不支持这种操作,怎么处理?

举个例子:
在顶层装配体1中,柔性零部件其中两个零件夹角是30度;
在顶层装配体2中,柔性零部件上诉两个零件夹角是90度;
这岂不是要把柔性零部件分开命名?
不然柔性零部件如果是同一个装配体文件,在柔性零部件内部角度是固定的值,
其他顶层装配体,这个角度就无法改动,这样柔性的意义大打折扣了呀!

网友:
装配里面有配置

网友:
这是Solidworks软件的逻辑吧,不支持子装配体内部的配合,如果你要修改需要在大装配体内选择需要编辑的子装配体编辑,之后增加配合,柔性只是让子装配内自由的部件可以在主装配体也自由移动,个人理解哈

网友A:
不是,你这顶层装配体怎么能动下层装配体的部分零件呢?我的怎么动不了,我的是在顶层装配体界面下,只能动下层装配体(整体),不能动部分零件

网友B:
做成两个配置啊,在不同的顶层装配体里选择不同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两个配置啊,在不同的顶层装配体里选择不同配置就可以了

我只是举例说明两个角度,而且这种情况随着自由度增加,会衍生很多配置的,比如六轴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这顶层装配体怎么能动下层装配体的部分零件呢?我的怎么动不了,我的是在顶层装配体界面下,只能动 ...

兄弟,关键字:柔性零部件;
你没用开启柔性零部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举例说明两个角度,而且这种情况随着自由度增加,会衍生很多配置的,比如六轴机器人

目前是不支持这种做法的。只能做一堆配置,确实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不支持这种做法的。只能做一堆配置,确实麻烦了

多谢大神

网友:
柔不柔性,它的本质仍然是个子装配体,子装配体就按子装配体的规则运行,这点常识没有吗。
在子装配体没进入编辑状态时对于顶层装配体它就是一坨零件懂不懂。
我就想知道你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不是完全没有操作过solidworks,怎么一点常识没有。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申请当个版主。。。。。久病成医~,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完全可以出一本书了。

网友D:
柔性是你子装配体可以在顶层装配体里面零部件按照子装配体的配合自由活动,并不代表可以直接在顶层装配体里面去给子装配体的零部件增加配合关系。增加配合关系还是的进入子装配体里面,或者在顶层装配体厘编辑装配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柔性是你子装配体可以在顶层装配体里面零部件按照子装配体的配合自由活动,并不代表可以直接在顶层装配体里 ...

我知道软件是这样的规则,可是做不到我要求的那种效果,不知道其他三维软件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申请当个版主。。。。。久病成医~,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完全可以出一本书了。

大佬不要嘲笑我,遇到问题讨论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软件是这样的规则,可是做不到我要求的那种效果,不知道其他三维软件是不是这样的

理论上来讲,其他软件也不可能按你说的这种来整,首先来讲,逻辑上的层次就很不明确了,其次很多装配体组成总装后,要是穿插了一些你这种做法,会很混乱

楼主:
|萌萌哒机械人发表于 08-31 17:34
理论上来讲,其他软件也不可能按你说的这种来整,首先来讲,逻辑上的层次就很不明确了,其次很多装配体组成总装后,要是穿插了一些你这种做法,会很混乱

我这个做法只是在顶层做规则,不影响柔性子装配体的原有关系

楼主:
|初次登录发表于 08-31 15:25柔不柔性,它的本质仍然是个子装配体,子装配体就按子装配体的规则运行,这点常识没有吗。

在子装配体没进入编辑状态时对于顶层装配体它就是一坨零件懂不懂。

我就想知道你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不是完全没有操作过solidworks,怎么一点常识没有。
我知道这个规则,但是目前遇到六轴机器人,不好实现,自由度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