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镜片组装的大佬

楼主(2023-08-31):
了解学习一下 镜片的取放的吸盘特性,机台洁净的措施,欢迎大佬指点

网友:
1.可以参考smc的无痕吸盘;
2.控制洁净度:①减少污染-----尽量减少运动器件,或者无尘对策的运动部件(有硅胶防护罩等)②去除污染-------增加层流罩(FFU)
3.少用皮带

网友:
以前是做车载镜头组立设备研发的。IR片就是你所谓的镜片,有塑料的,有玻璃的,这种通常采用洗盘的方式进行取放,搭配对中机构可以完成精准放料。精度换是比较高的,设备你要做到内部百级洁净。供参考

网友(点评):
看来 跟你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车载红外摄像头

网友(点评):
念头通达。非标不好搞啊。尤其是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