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扫掠路径问题

楼主(2023-08-31):
主要问题:圆柱凸轮的沿母线方向过渡到螺旋线这一段路径没法扫描(用圆柱实体替代轴承路径扫描)
SW的实体扫描切除试过了,比ug的还有限。
UG里面扫掠体 路径的过渡这部分弄成圆角再投影到圆柱面上(圆角分段直线也试过),都是小尺寸的时候没法扫出来。
有没有资深大佬指导下,跪求跪求

网友A:
我用Sw实体扫描切除,也是你类似的造型,槽底有弧面,而且造型不光滑

网友(点评):
是的哥,最主要就是起始位置到螺旋线的过渡。螺旋线的切线是不可能在竖直沿着母线方向的,所以我是想着竖直方向到螺旋线有个圆角过渡,SW,ug这种竖直到螺旋线的单独圆角投影扫描在尺寸过小的情况无法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w实体扫描切除,也是你类似的造型,槽底有弧面,而且造型不光滑

你车间看看实物呗

网友(点评):
老哥,照片就是,但是过渡部分画不出来,公司里也都画不出,供应商也画不出,说是供应商找浙大的用插件画出来的

网友:
实物图多拍几个角度

网友(点评):
圆柱凸轮按螺旋线(240螺距,0.5圈)扫描上去,然后这个凹槽是用来放轴承滚动的,最主要就是凸轮路径的起始点和终止点都是竖直沿母线的,最关键沿母线到螺旋线的过渡这一段不好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