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斜边做边线法兰如何处理

楼主(2023-08-31):
大师们好,在斜边做边线法兰,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还是用其他的。

网友:
正规的钣金折边都应该有止裂口,不过现实是车间,就不管那套,就强行折弯,没有止裂口,但是图纸该有的都有,别人挑不出毛病的。

网友A:
像你图二的这个内折角,我是直接让焊接,
因为按照我的眼界,想要折弯,不是没有可能,只是需要废点脑筋去想,加工的人也不会去废那个脑筋,还不如我也少思考,直接焊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图二的这个内折角,我是直接让焊接,
因为按照我的眼界,想要折弯,不是没有可能,只是需要废点脑筋去 ...

我是宁折不焊。

网友:
上面那部分切掉

网友:
我选切除

网友:
算好尺寸,折弯在外

网友:
走在技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