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配合公差选择问题

楼主(2023-09-01):
一节一节的架子,拼起来,并安装导轨,相邻节段拼接为了保证精度,用定位销做定位,
架子横截面约为500-1000,不经常拆,
定位销用H8/k7配合行不行?没用冲击和震动,载荷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啊。这个不需要创新的。

我就是根据手册选的,不知道这个精度能不能满足导轨的平面度安装需要

网友(点评):
一般:-0.005~+0.015

网友:
精度太高了

楼主:
主要是架子需要安装导轨,不然也可能不用定位销

网友:
定位销。。。用锥形的,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公差合不合适得根据实际功能需求来定啊,拼起来后端部允许多大的晃动量,再根据结构拆分到每一级的公差上

网友:
用锥销吧,这么大的截面积,易拆装,还能保证精度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9-01 21:02定位销。。。用锥形的,就不用纠结了
锥孔加工在这种结构用大材小用了

楼主:
|上梁发表于 09-02 08:41用锥销吧,这么大的截面积,易拆装,还能保证精度
横截面对角线方向放置两个销子

网友:
定位销用H8/k7配合?你是认真的吗?你这是紧固还是可拆卸?你看看车间里面类似的结构是不是用的锥销?还大材小用?你问问你们车间的钳工班长他想用啥

网友:
大概率还是带内丝孔的锥销

网友:
有一种叫甩子的东西,你见过没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9-02 22:07定位销用H8/k7配合?你是认真的吗?你这是紧固还是可拆卸?你看看车间里面类似的结构是不是用的锥销?还大材小用?你问问你们车间的钳工班长他想用啥
对不起,没有车间,没有装配工,没有质检,唉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9-02 22:07定位销用H8/k7配合?你是认真的吗?你这是紧固还是可拆卸?你看看车间里面类似的结构是不是用的锥销?还大材小用?你问问你们车间的钳工班长他想用啥
老兄能不能说下我这个配合有啥不妥?

网友:
螺钉固定后,定位销孔直接配做的,孔靠铰刀保证,销子靠买的,根本不必纠结公差的问题。而且,这种锥销孔,你怎么标注都没意义。

网友:
所有那种要拆卸的结构,大多都要用圆锥销的。有经验的钳工师傅都懂的。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9-03 20:11所有那种要拆卸的结构,大多都要用圆锥销的。有经验的钳工师傅都懂的。
圆柱销一样可拆呀